DSP发生异常报警后,特殊寄存器NRP存储的信息的意义和用法

楼主(2018-06-11):
求大神解惑

网友A:
NRP(不可屏蔽中断返回指针寄存器):包含从不可屏蔽中断返回的地址,该中断返回通过指令BNRP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NRP(不可屏蔽中断返回指针寄存器):包含从不可屏蔽中断返回的地址,该中断返回通过指令BNRP完成。 ...

哦,NRP寄存器明白了,还有一个问题:
当DSP发生异常并触发不可屏蔽的中断时,能有办法找到触发不可屏蔽中断的函数位置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NRP寄存器明白了,还有一个问题:
当DSP发生异常并触发不可屏蔽的中断时,能有办法找到触发不可屏蔽 ...

这个需要去跟了   一般是程序跑飞  非法指针
将堆栈等设置大一些  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