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8051核FLASH系列] HC89F0541怎么总是周期性复位呢?

楼主(2018-06-11):
新画了个89F0541的板子,已经连上HC-LINK能调试了,写了段儿简单的代码测试,进入main()函数后让一个LED灯快速闪烁几秒钟,然后进入while(1),让LED灯慢速周期闪烁,把程序下进去之后,发现能正确执行,LED闪的也对,但就是大概执行5S种之后,单片机程序整个好像是复位了,又从头开始执行一遍,整个程序很简单,有附图,难道是看门狗不初始化不行吗?

网友A:
看下是不是开了看门狗,这个有机会是看门狗溢出导致复位

楼主:
确实是看门狗咬的,看官方的看门狗例程里写的,“如不喂狗,5.93s后芯片复位”,该时间非常吻合,可以有两个方法解决这个问题,方法一是在调试的时候,在工程名称->Options->Uitlities->Settings->代码选项->看门狗复位禁止上打上勾选框,这样在应用里就不能使用看门狗了,实际项目里都要用看门狗了,那么方法二就是在初始化的时候禁止看门狗:WDTC = 0x08;问题解决

这个芯片看门狗默认是开启的吗?

楼主:
默认是关闭的,不知道为啥看门狗启动了,加上代码关闭反正就好使了

网友B:
问题是 看门狗不设置的话应该是关闭的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问题是 看门狗不设置的话应该是关闭的啊

我也是这个问题,哪家的看门狗都应该是默认关闭的。

网友D:
是不是芯片的硬伤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默认是关闭的,不知道为啥看门狗启动了,加上代码关闭反正就好使了

楼主知道F-MCU与E-MCU的区别吗?难道只是ROM的地址不同? 一般使用的时候要选用F-MCU还是E-MC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