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位传感器

楼主(2018-06-11):
(无正文)

网友A:
难道电容想应?

网友:
阻值吧,不同分量的水阻值不一样

网友B:
有没原理图?

网友C:
哪有这么复杂?看图上一个三极管,应该是E级依次间隔连接板上横线。使用时板必须竖直放置,板右边元器件部分做防水处理。测量时给三极管一个低电平,然后利用非纯水有导电性这个原理,看有孔部分的信号是否变高,如果变高,则表示水位到了此高度。
所以可以看到,横线的密集度代表了测量精度和分辨率。
如果水面平静,测量相对容易,如果水面摇晃,则要做很小带宽的低通滤波器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