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ckit3.5一直提示需要更高电压?

楼主(2018-06-11):
求助

设置了外部供电,还是会提示啊。

设置了外部供电,还是会提示啊。

网友A:
选择外部供电或kit3提供电压改为4.75v

楼主:
现在怎么又出这问题了?红字都看不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择外部供电或kit3提供电压改为4.75v

现在又出新问题了。。

网友A:
你是不是了6个编程口没连接好,或者电压再改成4.65或4.7

网友B:
上面的提示是没连接到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