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电烧2A的保险,检查了所有元件没有短路,没有贴错,怎...

楼主(2018-06-11):
上电烧2A的保险,检查了所有元件没有短路,没有贴错,怎么回事?

网友A:
没有串热敏电阻?

网友B:
首先确定保险丝是否选对。对于这种电路,保险一定要选慢熔型的。另外电流也要留有足够的裕量。
因为上电瞬间,高压直流对滤波电容充电,电流冲击很大。

网友C:
估计电容较大,没有热敏 保险丝是快融的

网友D:
先讲一个题外话,U9和U10干嘛画成这样?
基本是保险丝不对,要用慢熔,上电瞬间,冲击电流很大,快熔的反应时间是微妙,你测试一下,在100微妙内对电容的充电电流是多大?

网友E:
先把L3去掉,如果还烧保险就是前面有问题,反之后面有问题,分段查。

网友F:
先用带限流功能的电源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先用带限流功能的电源试下

你说的限流电源是什么?输入还是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讲一个题外话,U9和U10干嘛画成这样?
基本是保险丝不对,要用慢熔,上电瞬间,冲击电流很大,快熔的反应 ...

为什么其他的不会熔断保险丝?

网友G:
烧保险肯定是后端电流过大造成,量下板子是后级是否短路

网友H:
分段查,整流,滤波,高频变压器等!

网友I:
这个是反激式电源,上电烧保险的话,就是冲击电流造成的,你选大一点的就好了,我们在做电源冲击试验时,有些电源的保险会烧掉,但是正常工作没有问题,电源设计的一致性不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串热敏电阻?

串了电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确定保险丝是否选对。对于这种电路,保险一定要选慢熔型的。另外电流也要留有足够的裕量。
因为上电瞬 ...

用慢断的 ?岂不是更佳危险?有发现400uF电容鼓包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G:
烧保险肯定是后端电流过大造成,量下板子是后级是否短路

都说没有短路  上电都量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是反激式电源,上电烧保险的话,就是冲击电流造成的,你选大一点的就好了,我们在做电源冲击试验时,有 ...

有烧过mb10f整流桥 输出击穿了 整个。。。可是50套下来也有一半是好的  这个怎么解释

网友I:
那这个问题跟我们 的不一样了,检查边缘外你的设计参数了,比如变压器的匝数,感量等,用示波器观察一下原边的开关信号.VDS等波形看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烧过mb10f整流桥 输出击穿了 整个。。。可是50套下来也有一半是好的  这个怎么解释 ...

是不是有些元件质量参差不齐

网友J:
是不是没接负载?

网友K:
R40这个电阻是不是可以不要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说的限流电源是什么?输入还是输出

就是可以设置限流电流的电源啊。。。。

网友L:
看你这电路,输出负电压端接地,整流桥输出负极也接地。如果真的接地了,保险丝必烧不可

楼主:
引用 网友J:
是不是没接负载?

没接  直接上电烧保险 有的整个输入线路烧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