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6E003的RST脚接的电阻电容,能省掉吗

楼主(2018-06-11):
N76E003的RST脚接的1K电阻和0.1u电容,能省掉吗?如果省掉的话,RST脚是悬空吗?这样芯片运行是否稳定?

网友A:
我却想问:0.1u够吗?

网友B:
RST引脚 我都是悬空用的, 配置成IO模式, 且内部上拉. 这样抗干扰好点

网友C:
参考官方开发板的做法。

网友D:
官方的开发板用的是复位电路

网友E:
我都是悬空着用的

网友F:
使用睡眠的话,建议还是接个上拉

网友G:
建议留着复位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