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波特图”上不存在的零极点....

楼主(2018-06-11):
有两类零极点在“波特图”上是表现不出来的,所以在讨论“波特图”时不会考虑这两类零极点。

网友A:
能否举个例子。

楼主:
这两类零极点就是

   零频(直流)和无穷大频率处的零极点。

楼主:
“波特图”的优点就是其不含零和无穷大,故其不含零频和无穷大处零极点是件很自然的事情。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两类零极点就是

   零频(直流)和无穷大频率处的零极点。

若是不讨论这个零频极点,对于积分器的波特图还有什么用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若是不讨论这个零频极点,对于积分器的波特图还有什么用处???

“波特图”不是为“理想积分器”考虑的。

网友B:
胡扯八到,误人子弟!

波特图是用来直接看零极点用的?由波特图能否提取可能的零极点信息?

波特图的直接目的是用来提取什么信息的?

网友B:
针对本贴言论,大家来看看大师画的波特图:

拿自己的矛,使劲戳自己的盾!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两类零极点就是

   零频(直流)和无穷大频率处的零极点。

    胡说八道,有些东西你不懂就不要卖弄了,你看这个滤波器中间那个X是代表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胡说八道,有些东西你不懂就不要卖弄了,你看这个滤波器中间那个X是代表啥?

...

非常简单,你只要画出“理想积分器”的“波特图”,然后在图中标出其“极点”即可。其它的“胡说八道”,没有任何意义。

网友B:
看来黎曼球是个缺点。

网友C:
引用 楼主:
非常简单,你只要画出“理想积分器”的“波特图”,然后在图中标出其“极点”即可。其它的“胡说八道”, ...

懒得理你,你这个外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胡说八道,有些东西你不懂就不要卖弄了,你看这个滤波器中间那个X是代表啥?

...

问题是他用锅铲来切硬菜,发现切不动,于是总结出:锅铲的优点是切不动硬菜!

分析零极点位置,根本不是波特图该干的事!
除非研究的情形特别的简单,诸如4中基本传递函数,可以根据相图精确确定零极点位置。

如果波特图能干这个活了,许多模拟仿真器还专门搞个zero-pole分析工具干嘛?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问题是他用锅铲来切硬菜,发现切不动,于是总结出:锅铲的优点是切不动硬菜!

    搞或者教软件的老师或者教授,好好搞他的软件算了,半吊子的在模拟论坛瞎BB,看着都烦,固然可能他电磁场比较强,但是电磁场又不代表全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搞或者教软件的老师或者教授,好好搞他的软件算了,半吊子的在模拟论坛瞎BB,看着都烦,固然可能他电 ...

关键是他讲的很多话,句句正确,但句句是正确无比的废话。

例如本贴,说到波特图,人家本身就是非常粗略的折线近似,根本没打算,也根本用不着那么精确。
太精确可就不号用了。

好了,楼主现在抬杠较真了,说你频率再小,即便是0.0000000000000000000001Hz,那也是不等于0的,所以直流不出现在波特图上。不出现也就罢了,他还补一枪,说是个“优点”,优在何处啊?

关于无穷远零极点,实际上是不存在的,为了让所谓的“总零点个数=总极点个数”成立而假定的。
既然实际上不存在的东西,我为何要在波特图上表示它?闲的蛋疼莫非?

网友B:
这个帖子,和那个实数公理帖子,对于数学理论家是非常有用的.对于本论坛上99.999%的人都是屌用没有的。
看这个,还不如看看东 京 热论坛上基准老王子的8位半数字表。

撤了,明天看演讲ROC。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若是不讨论这个零频极点,对于积分器的波特图还有什么用处???

看来我还真的不懂。。。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