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MCU引导辅MCU烧录程序

楼主(2018-06-11):
最近项目上用到两块不同厂家MCU,我有一个想法,想通过主MCU烧录口给主MCU烧录程序,然后主MCU自动给辅MCU烧录程序,不知道可不可行?怎么实现?是否还有别的方法可以通过一个烧录口分别给两个MCU烧录程序?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完全可以实现,不过要注意烧写时间问题   io模拟烧写时序效率不是特别高

网友B:
这不就是烧录器的工作方法吗?

网友C:
自己做这个,有点高级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