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芯唐的单片机 IO 口内部有没有箝位二极管

楼主(2018-06-11):
芯唐的单片机 IO 口内部有没有箝位二极管?
现在项目里有一个高电压通过电阻进IO口,量出来是5.6V,似乎没问题,但文档里找不到这个说明,用得有点害怕。

网友A:
看情况,部分有,部分没有,看您用的具体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情况,部分有,部分没有,看您用的具体型号。

N76E003,MINI58ZD这两颗芯片有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N76E003,MINI58ZD这两颗芯片有吗?

这两颗都有

网友B:
你看这个芯片是不是宽电压的,一般宽电压的都有。

网友C:
理论上,标准MOS工艺做的芯片,每个典型MOS输出端口,都会生成对地和对Vcc2个方向的寄生二极管。这个二极管的导通,有些时候是对IO逻辑是有害的,有些时候,还能损坏芯片。
给个例子,先不管该超过的IO口,当更高的输入电压通过IO倒灌到VCC,等于提高了VCC电压,超过芯片设计值,那么芯片就会发生逻辑混乱甚至损坏。

网友D:
以前都没研究过这个。没想到一个IO还这么深奥。

网友E:
好像有两个场效应管。

网友F:
真开漏的没有,准开漏的肯定有

网友G:
能用,不用怕

网友H:
看引脚图吧  因该有详细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