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92F7003的串口0使用T2做波特率发生器要如何设置?

楼主(2018-06-11):
92F7003的串口0使用T2做波特率发生器要如何设置?

网友A:
最简单的方法是uart0直接调用赛元已做好的固件库函数,不用看寄存器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方法是uart0直接调用赛元已做好的固件库函数,不用看寄存器配置:

...

个人比较喜欢直接操作寄存器,这样方便、简洁、效率高、还便以维护

网友B:
这有
void init_uart_mode1(void)
{
    SCON=0X50;         //方式1,允许接收数据
    PCON |=0X80;       //方式1
        T2CON=0x35;               //定时器2产生波特率
        T2MOD=0x03;        //16位自动重载定时器模式
        TMCON=0X04;
        RCAP2H=(65536-20)/256;
        RCAP2L=(65536-20)%256;
        TR2=0;
//          ET2=1;
           TR2=1;
        EUART=1;
}

void uart()interrupt 4
{
        if(TI)
        {
                TI=0;                           //中断进来要把TI清0
        }
        if(RI)                                   //接收中断
        {
                RI=0;                           //中断进来要把RI清0
                RI_FLAG=1;
        }
}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有
void init_uart_mode1(void)
{

多谢!,试了可用  。

网友C(2018-07-12):
无论哪种操作都需要了解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