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stm32l476能否满足对单通道以5mhz的频率进行采样,急求各位大佬

楼主(2018-06-11):
现在需要stm32l476片上adc对200khz的信号进行连续采样,能否达到5mhz的频率连续采样的要求,由于数据手册比较乱,没太看懂,希望各位大佬给个靠谱的回答

网友A:
采样频率最高可以到5M好像;
你数据的输入的频率当然要低于这个;

网友B:
ADC conversion time:
Fast channels: 0.188 μs for 12-bit resolution (5.33 Ms/s)
Slow channels: 0.238 μs for 12-bit resolution (4.21 Ms/s)

网友C:
除非你系统什么都别干,估计可以凑合。

楼主:
引用 网友B:
ADC conversion time:
Fast channels: 0.188 μs for 12-bit resolution (5.33 Ms/s)
Slow channels: 0.238 ...

我看数据手册说针对于singlemode  是不是不能连续以5mhz对单通道进行采样

网友D:
不够。
MCU处理能力也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够。
MCU处理能力也不够。

因为我不需要实时处理,只需要采样2000个点存储下来,后续再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够。
MCU处理能力也不够。

如果以5msps速度采样2000个点,然后处理是不是可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采样频率最高可以到5M好像;
你数据的输入的频率当然要低于这个;

大哥,有条件可以问个用过这款芯片的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除非你系统什么都别干,估计可以凑合。

老哥儿你能确定adc1能达到5msps不?我看数据手册adc1是支持dma,可以配合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ADC conversion time:
Fast channels: 0.188 μs for 12-bit resolution (5.33 Ms/s)
Slow channels: 0.238 ...

意思就是对于单通道连续采样能达到5msps是不是

网友E:
我感觉不够 相对5M的采集 至少采集速率也要达到15M啊

网友F:
可以的,用DMA先把数据存起来,然后再处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感觉不够 相对5M的采集 至少采集速率也要达到15M啊

我得是想以5Msps对200khz的信号进行连续采集2000个点,通过dma进行数据存储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得是想以5Msps对200khz的信号进行连续采集2000个点,通过dma进行数据存储

既然对200k的采集 为嘛要用5m这么高的采集速度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既然对200k的采集 为嘛要用5m这么高的采集速度呢

信号处理的需要

网友G:
信号处理的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G:
信号处理的需要?

将dsp的部分程序移植过来

网友H(2018-08-03):
数据手册上en.DM00083560-RM0351-Rev 5-STM32L4x6 32-bit MCUs.pdf,502页有说明:
ADC conversion time:
Fast channels: 0.188 μs for 12-bit resolution (5.33 Ms/s)
Slow channels: 0.238 μs for 12-bit resolution (4.21 Ms/s)
对于200kHz的信号采样是没有问题的。10倍信号频率采样也就2Ms/s,连续采样2000个点,需要1ms。你看处理这2000点信号需要的时间是多少,可以编程测试下,如果时间接近或超过1ms是没法实时处理的毕竟还有其他任务需要完成。可以考虑降低采样率到5倍,这样的话,采2000点时间需要2ms。用一个定时器触发ADC采样,采用DMA从ADC获取采样数据并保存的缓冲区,就可以了。
这是采样一路信号,如果同时采样多路的话,每一路是达不到5.33Ms/s的。最少多少倍采样可以用matlab做下仿真看看,最低到多少可以满足信号处理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