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单片机稳定性怎么样

楼主(2018-06-11):
新唐单片机稳定性怎么样?有没有批量生产的大牛想问问损坏率怎么样千分之几?

网友A:
大牛们都用好几万了。我认识个大牛,每个月都用一万多片,貌似生意不错,出货量很大。

网友B:
一万多片的大把,我有听说一个月用量2KK,做航模玩具飞机的,用的都非常好。

网友C:
个人DIY,也玩的很嗨!!

网友D:
小家电的N76E003一个月走货一万多

网友E:
会用的话,稳定性没有问题的。

网友F:
这个就是大量廉价产品用的,应该没问题。

网友F:
这个芯片设计,让你避免使用外部无源晶振,廉价的无源晶振经常会坏掉的,一旦坏了系统就不运行了,内部的RC振荡器稳定高效。

网友G:
用过的最抗干扰的mcu 没有之一

网友H(2018-08-02):
真是不错,以后做项目也考虑用他

网友I:
什么损坏率,芯片都是好的。

网友A:
批量选这个,选对了。比STM8强。

网友J:
看来是不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