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与稳压] 求推荐150mA LDO

楼主(2018-06-11):
温度系数越小越好。
价格低于1美金。
谢谢!

xch
输出3.3V, 输入5V

网友A:
温度系数一般都是几十ppm/°C,要给出具体需要;
另外输入电压多少?输出电压电压多少?5.5V以内输入电压的只有两三毛RMB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温度系数一般都是几十ppm/°C,要给出具体需要;
另外输入电压多少?输出电压电压多少?5.5V以内输入电压的 ...

输出3.3V, 输入5V

网友B:
1美金,可以考虑TI 的LDO 了自己去看看
常规TPS79330 不晓得你说的温度系数要多小

这个高耐压LDO不错
这个高耐压LDO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1美金,可以考虑TI 的LDO 了自己去看看
常规TPS79330 不晓得你说的温度系数要多小 ...

好像都没标注温度系数

网友C:
这种LDO价格都不会超过1美金啊,可以参考TI的TPS系列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美金,可以考虑TI 的LDO 了自己去看看
常规TPS79330 不晓得你说的温度系数要多小 ...

TPS79系列也就是四毛左右RMB,麻烦是交货期超级长!
温度系数,我理解就是 δVout/δTa x Vout,就是output voltage Temperature coefficient参数

xch
TPS79330 查不到温飘,根据79328的资料,计算温飘大约35ppm/°C

网友D:
1美金?那还不是随便搞

网友:
上海贝岭,性价比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TPS79系列也就是四毛左右RMB,麻烦是交货期超级长!
温度系数,我理解就是 δVout/δTa x Vout,就是outp ...

找到microchip MCP1700 50PPM;diodes AP2112 100PPM;
还有更好的吗?
TI 算了,没有参数,可能飘得厉害都不敢标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LDO价格都不会超过1美金啊,可以参考TI的TPS系列电源管理芯片

找到microchip MCP1700 50PPM;diodes AP2112 100PPM;
还有更好的吗?
TI 算了,没有参数,可能飘得厉害都不敢标出

楼主:
使用关键词 30ppm ldo搜索得到AP2114,xc6505,ADR121/ADR125/ADR127.
最后性能达到
A grade: 25 ppm/°C
B grade: 9 ppm/°C

xch
后者停产,替代型号ADR3450;8ppm,usd0.93@qty 3000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使用关键词 30ppm ldo搜索得到AP2114,xc6505,ADR121/ADR125/ADR127.
最后性能达到
A grade: 25 ppm/°C

很多都可以做到30ppm/°C!
并不是说不标注这个参数就温漂大,有不同的标注方法的,比如有的就直接给出全温度下输出电压范围,还省得用户去计算了

网友E:
LC1463  100ppm/℃

网友F:
一个工程师接到一个新的项目  最担忧是就是该选择那一款IC    这款IC功能如何、应用起来是否简单,静态功耗是否小,对于一个陌生的芯片如何更快的测试它、应用它。其实对于这样的担忧您这些都无需存在,只是一直没找到专业的供应商。这些问题只要找到科发鑫,你可以全部解决:
1.IC选型:这边只需要你提出产品的应用需要,IC应用中的常规数据就OK
2.对于学习、认识IC的实际应用:我们这边有提过IC的demo板供你进行调试。
3.对于符合你条件的IC:我们这边会给你推荐性价比比较高的IC,毕竟好的东西销量也好,货源也是充足。
期待你的来电:137510516978(魏工)1548826103(Q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