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烧录问题

楼主(2018-06-11):
使用NULINK该怎么和自动机台配合。  机台型号PH212P。
大概流程是  机台给开始信号,NULINK开始烧录,烧录成功后返回结束信号(失败就返回失败信号),机台换下一片。

网友A:
没用过你这高级的。如果这么高级,应该用更高级的烧录器吧

网友A:
http://www.nuvoton.com.cn/hq/support/tool-and-software/development-tool-hardware/programmer/?__locale=zh
选择这个烧录器NuGang,一次烧录好几片。

网友B:
如果硬要用,首先NULINK得配置为脱机烧写模式,这个在官方说明书上有,然后把烧录的数据,弄到NULINK里面。不过记得不是所有NULINK都支持脱机模式的,具体的你可以去看官方说明书。
然后机台还必须是能输出脉冲烧录信号,通过三极管去短路按钮位置,实现机台控制烧录。
失败和成功,可以从2个红绿灯上面动脑筋,具体的不知道你机台需要的信号情况,不好乱说。

生产线用脱机烧录,建议用专用的STM8---新唐兼容脱机烧录器,这个机器有专门自动机台控制输出输入端口。可以非常方便的和机台连接。淘宝上有,几百一个。带液晶屏的。我就在用这个在线烧新唐003芯片。

网友A:
nuGANG应该支持脱机模式,这个是最高级的官方烧录器,一次烧录好几个。

网友C:
卖你自动烧录机器的应该很清楚啊,这个可以咨询设备生产厂家。

网友D:
比较难设置,最好找个代理商通过配合的烧录厂学习沟通设置下。

网友E:
离线烧写有个按键,可做开始烧写。通过检测指示灯状态,观察烧写是否完成。

网友F:
Nulink  上 把 那几个  信号线  接出来就好了,  开始接按键   OK  ng 接LED指示灯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Nulink  上 把 那几个  信号线  接出来就好了,  开始接按键   OK  ng 接LED指示灯上吧 ...

NULINK五根线,VCC GAND RESET DAT SCL。 怎么和机台连接。

网友A:
没用过你这么先进的设备

网友F:
引用 楼主:
NULINK五根线,VCC GAND RESET DAT SCL。 怎么和机台连接。

你这  5根线 是 mcu的烧录脚位 , 机台的控制信号  要自己 在nulink板子上找到  自己单独接出来。 多去百度搜搜看 应该有这方面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