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个喇叭并联使用有没有问题?

楼主(2018-06-11):
驱动2个 8欧 1W的喇叭。
批量有没有问题?
功放ic可以支持4欧,

3W output at 10% THD+N with a 4Ω
speaker and 6V supply。

2.2W output at 10% THD+N with a 4Ω
speaker and 5V supply。

网友A:
两个扬声器并联要满足条件,规格一致,并联要同相位。

网友B:
我看好多音箱有大小喇叭, 高低音喇叭并联使用的情况
只要每个喇叭电压范围內, 并联又何妨

网友C:
木问题。你的心片只知4欧,不懂8/2。从连接应用看,也无问题,放心在肚子里吧。

网友D:
两个喇叭并联使用问题不大,但是最好还是独立来驱动,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看好多音箱有大小喇叭, 高低音喇叭并联使用的情况
只要每个喇叭电压范围內, 并联又何妨 ...

有分频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