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信距离问题

楼主(2018-06-11):
各位老师,
  今天调试一个485电路,发现存在不稳定,用比较好的可调电源基本能够正常通信,但用AC-DC24模块供电有时候出现不稳定。
  用的是SN65HVD11芯片,查了DATASHEET之后发现其最大通信距离为0.23米---这个有点疑惑,485通信居然只有0.23米,似乎失去了意义?还是我理解错了。
说明书见图中附件。
  多谢各位老师!

网友A:
这是指收发器至总线主干的距离,手册所说的是根据相关条件其最大不超过2.34m。

网友B:
建议楼主去本站通信技术栏目看看关于485的老帖……

网友C:
可能断章取义了, 通讯距离应该还跟波特率有关系, 这地方也没有提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指收发器至总线主干的距离,手册所说的是根据相关条件其最大不超过2.34m。
...

多谢!
  目前我用的是2个485通信芯片,距离大约是2米多。这样的话怎么算收发器到主回路的距离呢?看起来有点迷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
  目前我用的是2个485通信芯片,距离大约是2米多。这样的话怎么算收发器到主回路的距离呢?看起来 ...

如果是仅有两个收发器,那么将其放置在总线主干两端,这时其“长度”是指总线长度。总线长度的限制数据手册上有,具体可以查看手册。

要注意的是,总线两端需要有相关的阻抗匹配端接电阻。

网友D:
9600波特率传100米没问题。

多谢,降速确实是值得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仅有两个收发器,那么将其放置在总线主干两端,这时其“长度”是指总线长度。总线长度的限制数据手 ...

十分感谢!
  仔细看了下DATASHEET,确实如果您所说,总线长度可以很长,我调节下端接电阻看看。
目前用的是两个220欧姆的端接电阻---即两个485芯片各一个220欧姆电阻。

网友E:
量下信号,盲目的调没用

网友F:
简单点说,就是两头会有一些难以做阻抗匹配的导线。这些不做匹配的导线如果不太长并不会导致线路通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简单点说,就是两头会有一些难以做阻抗匹配的导线。这些不做匹配的导线如果不太长并不会导致线路通信问题 ...

多谢!
  我用的波特率是115200,可能是高了点。。。。

网友G:
引用 楼主:
多谢!
  我用的波特率是115200,可能是高了点。。。。

2m距离,2个节点,115200的波特率是很低的。
这样的工作条件,直接连接2个MCU的UART端口,加适当ESD防护,实现1M波特率也很难得出现误码。

既然楼主都知道要看手册,那就应该把手册看明白,不认识的单词可以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