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帮我补补科吗?

楼主(2018-06-11):
各位大神,能概述一下怎么运用单片机存储数值?
比如变量int Value;之后得到Value=89;断电后重新上电Value仍然为89.
能概述一下这个过程需要哪些操作吗?
谢谢!
更多操作

如果单片机本身有eeprom,比如AVR单片机 可以直接存储;如果没有 可以外加一个存储芯片如at24c02

网友A:
你用的什么单片机?
如果是msp430frxx系列,或者是内部带eeprom的就比较容易。
不带这些的就有点麻烦了,需要写和擦除flash,

网友B:
1.你需要有一片空间,可以掉电存储数据,flash模拟eeprom也可以,eeprom单独有最好了。
2.单片机支持宽电压最好了,因为需要在掉电的那一刻进行数据的写入。
3.你需要有个可以及时检测到掉电的中断,保证掉电的时候可以及时检测到,可以用ad,比较器,低电压中断等,具体需要看你mcu有什么外设呢?

网友C:
存flash or eeprom,了解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什么单片机?
如果是msp430frxx系列,或者是内部带eeprom的就比较容易。
不带这些的就有点麻烦了,需 ...

FR的MCU贵,而又担心制裁!

网友A:
引用 网友D:
FR的MCU贵,而又担心制裁!

国内大把用msp430的,也没听说谁被制裁
st、瑞萨不也是外国的,国内市场占有率也不少,也没有制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什么单片机?
如果是msp430frxx系列,或者是内部带eeprom的就比较容易。
不带这些的就有点麻烦了,需 ...

STC89C51RD+手册上说可以内部Data flash当EEPROM使用。但是我的89C516RD+却没有在里面

网友A:
引用 楼主:
STC89C51RD+手册上说可以内部Data flash当EEPROM使用。但是我的89C516RD+却没有在里面
...

是的,你用的这个型号没有。建议你用外部eeprom,或者换个型号的mcu

网友:
如果一个值需要断电保存,就需要写到eeprom里,如果单片机内部没有(手册),或者说flash不可以模拟,就只有用外部的,
如果是开发板的话建议你再买一块ARM开发板来玩。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国内大把用msp430的,也没听说谁被制裁
st、瑞萨不也是外国的,国内市场占有率也不少,也没有制裁的 ...

俺只发表个人观点,无所谓对错,版主要同聆听不同声音,不能因为你们收了推广费,就听不得其它意见吧,得罪之处请包涵!

各抒己见

网友E(2018-08-01):
Flash里开块区域随便写。送不至于你的代码把FLASH全占满了吧,另外不少MCU目前自带eeprom   我也问过为什么要带eeprom  得到的回答是很多工程师习惯了用eepr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