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 读写FLASH的时序怎么实现?

楼主(2018-06-11):
想给单片机 外扩FLASH,大小为4M。不是SPI的。F2132没有总线,读写FLASH的时序怎么实现?

网友A:
自己模拟吧,你用的什么FLASH芯片?

网友B:
具体是什么FLASH?如果是NAND之类的,就不要想了。

网友C:
那就选一片带有I2C总线的flash的呗

网友D:
用的什么FLASH芯片?应该有数据手册的

网友E:
具体根据芯片进行区分。

网友F:
好像有spi的flash芯片。

网友G:
如果正常的接口都是通过地址线访问的。

网友H:
只是读取数据,很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