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以太网链接

楼主(2018-06-11):
电脑应该怎么设置呢  arm应该怎么设置  我用的cubeMX生成的

网友A:
请问楼上的能不能描述清楚点呢,问题太笼统了

楼主:
比如如何设置ip和电脑如何进行通讯 基本就是零基础吧

网友A:
我从别的帖子那粘贴过来的 楼主可以参考一下:
最近,刚接触STM32CubeMX,感觉功能非常强大,特别是对于ETH、USB、FAT等特别方便,不用再像以前那样去找各种移植方法(移植起来既麻烦也耽误时间)。

此处,我以自己手头上的一个板子(STM32F207VCT6)为例,记录一下以太网的配置过程,中间也走了一些弯路,希望其他同志今后在配置ETH的时候可以借鉴参考,以节省自己的开发周期。

具体配置过程:

1、打开STM32CubeMX,并选择好相应的芯片。文中的芯片为STM32F207VCT6,选择后如下图:

2、配置RCC时钟、ETH、PA8以及使能LWIP;

      由于此处我们的开发板硬件上为RMII方式,因此选择ETH-RMII,若有同志的开发板为MII方式,请参考MII的配置方法,此处只针对RMII;

      RCC选择外部时钟源,另外勾选MCO1,软件会自动将PA8配置为MCO1模式,该引脚对于RMII方式很重要,用于为PHY芯片提供50MHz时钟;

      使能LWIP;

3、时钟树的相关配置,必须保证MCO1输出为50Mhz,如果这个频率不对会导致PHY芯片无法工作;

     我这里因为芯片为207VCT6,为了使MCO1输出为50Mhz,做了PLL倍频参数的一些调整,总体如下:(同志们配置时可根据自己的芯片灵活配置,但需保证MCO1的输出为50Mhz)。下图中的时钟配置参数是一开始配置的,但后来发现网络虽然能通,但丢包严重,后通过百度找到了采用MCO1输出作为时钟的问题,解决方法如下:

  /* IMPORTANT NOTE
     ==============
       This configuration is valid only when MCO pin is used as RMII clock source.
       To output a 50 MHz clock signal on the MCO pin, the following conditions
       must be respected:
         – 25 MHz external crystal connected to OSCIN/OSCOUT pins
         – RCC_PLLCFGR PLL factors configured as follows:
           PLLMx = 4, PLLNx = 64, PLLP = 4.
           This leads to a system clock of 100 MHz.
         – Then set the MCO prescaler to 2 in the RCC_CFGR register to configure
           the system clock to 50 MHz.
     */

将cubeMX生成后的工程中时钟配置的地方,分别修改PLLMx = 4, PLLNx = 64, PLLP = 4,可以解决丢包问题!

4、ETH、LWIP、RCC相关参数设置;

      至此,比较重要的都在前面了,但是还有一点仍需要注意,即PA8引脚输出速度,几次不成功都是因为这个引脚没注意。

     后续的参数设置可以根据同志们自己的需求分别设置,这里给出我的设置供参考;

      ETH参数保持默认,但中断勾选一下;

      LWIP参数设置如下:(因为我这里是配置UDP服务器,IP选择静态分配)

5、生成工程,做最后的函数修改;

给生成的工程添加UDP服务器的初始化以及端口绑定等相关函数;

我这里直接将之前的官方例程中的UDP服务器文件加进来,如下:

之后将.c文件添加到用户程序,主函数添加Udp的.h头文件;如下:(udp文件的具体内容在后面给出)

6、主函数还需要添加一下几个函数,在这里不对函数作用及实现原理讲解,仅做添加说明。

附:udp_echoserver相关文件内容(该文件为官方的示例程序,版权归官方,此处做转载)

udp_echoserver.c的内容如下:

/* Includes ------------------------------------------------------------------*/
#include "main.h"
#include "lwip/pbuf.h"
#include "lwip/udp.h"
#include "lwip/tcp.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tdio.h>

/* Private typedef -----------------------------------------------------------*/
/* Private define ------------------------------------------------------------*/
#define UDP_SERVER_PORT    7   /* define the UDP local connection port */
#define UDP_CLIENT_PORT    7   /* define the UDP remote connection port */

/* Private macro -------------------------------------------------------------*/
/* Private variables ---------------------------------------------------------*/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void udp_echoserver_receive_callback(void *arg, struct udp_pcb *upcb, struct pbuf *p, const ip_addr_t *addr, u16_t port);

/* Private functions ---------------------------------------------------------*/

/**
  * @brief  Initialize the server application.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udp_echoserver_init(void)
{
   struct udp_pcb *upcb;
   err_t err;

   /* Create a new UDP control block  */
   upcb = udp_new();

   if (upcb)
   {
     /* Bind the upcb to the UDP_PORT port */
     /* Using IP_ADDR_ANY allow the upcb to be used by any local interface */
      err = udp_bind(upcb, IP_ADDR_ANY, UDP_SERVER_PORT);

      if(err == ERR_OK)
      {
        /* Set a receive callback for the upcb */
        udp_recv(upcb, udp_echoserver_receive_callback, NULL);
      }
   }
}

/**
  * @brief This function is called when an UDP datagrm has been received on the port UDP_PORT.
  * @param arg user supplied argument (udp_pcb.recv_arg)
  * @param pcb the udp_pcb which received data
  * @param p the packet buffer that was received
  * @param addr the remote IP address from which the packet was received
  * @param port the remote port from which the packet was received
  * @retval None
  */
void udp_echoserver_receive_callback(void *arg, struct udp_pcb *upcb, struct pbuf *p, const ip_addr_t *addr, u16_t port)
{

  /* Connect to the remote client */
  udp_connect(upcb, addr, UDP_CLIENT_PORT);

  /* Tell the client that we have accepted it */
  udp_send(upcb, p);

  /* free the UDP connection, so we can accept new clients */
  udp_disconnect(upcb);

  /* Free the p buffer */
  pbuf_free(p);

}

udp_echoserver.h的内容如下:

#ifndef __ECHO_H__
#define __ECHO_H__

void udp_echoserver_init(void);

#endif /* __MINIMAL_ECHO_H */

7、至此,所有的工作完成,编译工程,下载至开发板。由于udp_echoserver中绑定的端口号为7,这里我们通过测试工具测试网络的功能,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