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控制器W5500晶振用25M有源晶振,为什么?

楼主(2018-06-12):
以太网控制器W5500晶振用25M有源晶振,为什么?

网友A:
建议你仔细阅读w5500手册

感觉以太网很不稳定 连接 有谁用过的 指点下注意的事项

网友B:
可以分频成100M,以太网频率

网友C:
无源晶振也可以用

网友D(2018-09-05):
可以倍频到50M/100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