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AT91SAM9G20中ADC问题

楼主(2018-06-12):
AT91SAM9G20使用软件触发,使能了通道,设置了软件触发方式,写START为1,寄存器SR中EOC为什么不变?

楼主:
是ADC的时钟没有使能,还有一个问题是用轮询方式检测到EOC为1,直接去读数据寄存器的值为0,需要延时一段时间,执行一个printf就行,改成for()计数一段时间也可以,但这样程序会出别的问题吗

网友A:
虽然楼主给出了一些调试经验, 但是我觉得这个芯片的 ADC 不应该要延迟那么长时间. 没有用过,  有点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