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那个“调查”的评述系列....

楼主(2018-06-12):
那个“调查”将在一天后结束,相关评述系列现已开始。

之前,已经给过一个关于此“调查”的“源头背景”

https://bbs.21ic.com/icview-2517182-1-1.html

现在,再给个实数系公理

https://bbs.21ic.com/icview-2519702-1-1.html

楼主:
相关评述的整个系列将会在后续给出,此帖也会给出相关的链接。

楼主:
“调查”结束,先给个简评:

关于那个“调查”结果的简评
https://bbs.21ic.com/icview-2520448-1-1.html

后续是“由‘小学算术’——实数公理,所引出的....”。

网友A:
不谈核心主题ROC,跑来扯什么实数系公理,顾左右言其它,你这是清明节上坟,烧纸糊弄鬼的吧???

网友A:
这个ROC,你决定你是否被拉下神坛的标志,如果你拿不出逻辑严谨的证明,证明我说的是错的,你这条咸鱼以后就别想翻身了。

再这样厚颜,人家要说你80岁老太太靠墙喝稀饭,无齿下流了。

网友A:
调查结束了,回答不知道的占48%,而非一边倒的选第2个,大师难掩失望之情。
这个有点冷门的知识点,能有15%选第1个,已经是很难得了。

网友A:
大牙快笑掉的【调查】报告:

1,最最笑死人的是大师说有6000多次看帖,实际上可能就几百人看过而已,在365天中,每人平均看过每个月看2次,250人就够了。

大师用数字6000,来说明其帖子有影响力,实际上看戏的居多。

2,即便是6000多人看贴,最后是46人投票,投票率不到千分之八,0.8%,好可怜的投票率啊!

3,大师一看选【不知道】的人数占48%,几乎占了一半人数,立马赖皮说选不知道的不算数,因为一个答案要么对,要么是错,不能有不知道。
既然【不知道】这个选项没有意义,当初投票时为何给这个选项???发起投票的人是个傻叉?

4,大师厚颜说,选正确的是7人,选错的是22人,明显7<22,所以这个投票结果表明大家认为那个题目【正确答案】是错!!!

学术争论居然可以靠投票来解决,少数要服从多数,这简直要笑死天下搞学问的了。

当年欧姆提出欧姆定律时,被天下人耻笑;欧拉提出三角函数和时,被众多大佬给否决了,傅里叶等了一辈子也没能获取广泛认可;
欧姆定律和傅里叶级数的判定结果,按照H大仙的标准,都时错误的。

厚颜无耻的言论【17比7,统计意义上说其反映出来的信息已经基本够了,即通过这个比例关系,基本可以反映出真实的答案。】

还【统计意义】,统计学上是这么玩的?
6000多个样品,抽取46个,抽样率也太高了吧?
选1和3的人数加起来,也不过和选2的人持平,根据这个结果,题目能是【中学毕业的就该知道的等比级数】?或者说21IC论坛网友,48%的人都没上过中学?

网友A:
H大师2001年来逛论坛,期间玩C语言软件可以说是“貌不其扬”,郁郁不得志。
2010年凭借场到路的演变,被几个大佬捧上神坛!
其后飞扬跋扈,不可一世。我就发个庆祝神舟的娱乐帖子,被他骂有病要吃药。
2013年左右杠上了。

2017年晒证风波,H大师跌落神坛。

大师登上神坛用了9年(原因是走弯路了,论坛玩软件的高手如云,不可能有出头之日;自从发现玩数学和物理却可以别树一帜,发现窍门和捷径了);在神坛上享受了3-4年;跌落神坛花了不到4年;被敢下神坛后要被蹂躏多少年,未知。
应了那老话:假的真不了,真的假不了。能蒙骗得了一时,蒙骗不了一世。
这就是大师17年以来及以后光辉历史。

楼主:
“由‘小学算术’——实数公理,所引出的....”之前导——构造自然数
https://bbs.21ic.com/icview-2520836-1-1.html

这是一个相关帖子内容的前导,非常重要,因为其基于实数系公理。作为附加“结论”,各位也可以从中知道1+1=2是怎么来的。

楼主:
由“小学算术”——实数公理,所引出的....
https://bbs.21ic.com/icview-2520882-1-1.html

别去随便质疑你的小学老师。

后续将是“A=B+C”。

楼主:
“A=B+C”,虽然常见,但你未必熟悉(甚至知道)....
https://bbs.21ic.com/icview-2521024-1-1.html

多个实例说明。

后续是“人性”、“哲学”和“科学”。

楼主:
关于“调查”评述前半段的一点小结...
https://bbs.21ic.com/icview-2521588-1-1.html

前半段的小结,重申了其解决的几个问题。

楼主:
"哲学"与“科学”....
https://bbs.21ic.com/icview-2522010-1-1.html

一切离不开“人”,这里说点“人”事儿。

楼主:
社会“公理”——契约
https://bbs.21ic.com/icview-2522016-1-1.html

“人”是社会的“人”,自然还得说点“社会”。

楼主:
至此,那个“调查”的评述系列结束。

网友B:
《环球科学》杂志
全球著名科普品牌《科学美国人》中文版杂志,洞察科技变革,解读前沿趋势。

你真会数数吗:1+2+3…= -1/12 ?(节选)

解析延拓是有用的,因为复函数可以看成关于变量z的无穷级数,而大多数这种无穷级数只有当z取某些值时才收敛(译者注:即该复函数仅在某些点处有定义),如果我们可以让该函数在更广的地方有定义会比较好,而一个函数的解析延拓就可以让原函数在无穷级数的非收敛点处也有定义。当我们用一个函数的解析延拓值来代替定义原函数的无穷级数时,我们就可以说1+2+3…=-1/12 了。
我要在一个函数某点的解析延拓取值与一个在其他地方定义的无穷级数之间放上一个等号。
现在需要讨论的问题是黎曼ζ函数 (the Riemann zeta function),它以与素数的分布问题有很大联系而著称。当s的实部大于1,黎曼ζ函数ζ(s) 被定义为(我们通常用字母z代表复函数中的自变量,但为了沿用黎曼对ζ函数的定义[见黎曼1859年的论文],这里我们用s来表示自变量)。这个无穷级数在s=-1时不收敛,但是你可以看到,当我们令s=-1时,黎曼ζ函数就等于级数1+2+3…,所以黎曼ζ函数是这个函数在整个复平面(除了s=1处)上的解析延拓。当s=-1, 有ζ(s)=-1/12。通过在ζ(-1)与之前在复平面的其他地方定义函数的无穷级数之间放上等号,我们就得出了1+2+3…=-1/12的结论。
解析延拓并不是把数字-1/12和级数1+2+3…联系起来的唯一途径。要想了解其他既详尽又不涉及复分析的好方法,参见:
http://terrytao.wordpress.com/2010/04/10/the-euler-maclaurin-formula-bernoulli-numbers-the-zeta-function-and-real-variable-analytic-continuation/。
我觉得数字狂的视频并不好,因为他们本可以讲清楚一个值用无穷级数替代是什么含义,也本可以解释清如何用不同方法实现这一替代,但他们却没有。如果你有一点点背景知识,你可以观看这个视频以及一段更长的同一话题的视频,看看事实到底是怎样的。但是那视频之所以让人们“哇”出来,是效果来源于这样一个事实:一堆正整数相加的和不可能得到一个负数,如果观众们对“和”的概念的理解是他们本来的理解的话。

图片来源:quickmeme
如果数字狂可以更加清晰地解释联系数值与无穷级数的其他途径,就不会仅仅让人们觉得数学家总是在偷换概念。在那段视频的末尾,制片人布雷迪·哈伦(Brady Haran)问物理学家托尼·帕蒂利亚(Tony Padilla),如果永远不停地在计算器上累加正整数,按下“=”按钮时,会不会得到-1/12?帕蒂利亚嬉笑着说:“前提是你得不停地加,老兄!” 但是事实上答案应该是否定的。这里,我认为他们本可以向观众澄清他们用了一种不同的方法来给无穷级数计算数值,这样可以大大减少视频的误导性,但是他们错失了机会。
其他人写东西赞了这段视频里的数学。在Slateblog post的溢美之词之后,菲儿·普莱特(Phil Plait)写了一篇冷静理智得多的**来解释级数计算的各种方法。如果你想自己搞明白证明细节,约翰·贝兹(John Baez)已经做好了全部工作。布莱克·史黛丝(Blake Stacey) 和思凯斯库尔( Skyskull) 博士的**将告诉你用-1/12 来代替全部正整数的和在物理研究中的应用价值。理查德·埃尔维斯(Richard Elwes) 写了一个无穷级数“健康和安全警告”(healthand safety warning),涉及到了我曾经最喜欢的谐波级数(harmonic series)。我认为推广关于这一无穷级数含义的探讨是极好的,尽管我觉得视频中展示的还不够充分,毕竟现在在YouTube上有百万多的观众在看啊!

你跟美国数学家去辩论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ROC,你决定你是否被拉下神坛的标志,如果你拿不出逻辑严谨的证明,证明我说的是错的,你这条咸鱼以 ...

估计不会和你刚正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