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NCP1402 boost电路为啥工作在DCM

楼主(2018-06-12):
大家好,第一次用boost电路。输入为3V,输出为3.3V

有两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大家.

1.一开始电路上的输入电容和输出电容用的都是钽电解电容,datasheet上用的也是钽电解电容,值也和推荐值一致。
发现输出非常差劲,如下图所示(黄色的波形)。

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最后猜测是不是电容有问题,将输出更换为47u的瓷介电容,输出电压波形变好了(黄色的波形)。
如下:

我测量一下拆下来的钽电解电容,容值都是对的。请问可能是什么原因导致输出电容为钽电解的时候,输出电压的波形那么差。

2.第二个问题与电容无关。是LX引脚的波形比较奇怪。
如下图:(黄色的波形)

数据手册给出的波形是这样的:

一开始怎么也理解不了我们电路板波形为啥是这个样子,后来查了相关的资料,判断芯片工作在DCM状态。
但是芯片的手册上说,芯片是设计工作在CCM状态。那我的电路怎么回事?

网友A:
电感用的哪种?

楼主:
电感用的是 murata的LQH3NPN4R7NJ0。

楼主:
电感值用的不对,原始值是47u,我用的是4.7u。
请问jjjyufan,你是怎么判断电感不对?

楼主:
随便找了一个100u的电感,焊接在板子上。输入输出电容用10u和68u的钽电解电容。
波形如下:

黄色的是VLX,感觉还是在DCM状态。

浅蓝色的是vout,好了很多。

网友A:
用CD54的47uH 功率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