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超声波驱动电路输出波形占空比改变

楼主(2018-06-12):
最近在做一个超声波相关电路,打算用单片机输出PWM搭电路来驱动超声波换能器。电路原理图如下图。
C:\Users\WYY\Desktop\提问1
用了SI2302,栅极给的是40Khz,3V,占空比50%的方波(想的是要模拟单片机输出,但3V是Vpp,实际加给栅极的大概只有1.5V),变压器用的淘宝买的1:10的超声波专用升压中周。
按照设想换能器这边应该可以得到20多V的近似方波,实际测试方波的雏形是有了,但是占空比变了(没有拍示波器照片,只好画个示意图),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提高了一点方波幅度,改变不是很明显)。
C:\Users\WYY\Desktop\提问2

网友A:
驱动功率不够
或者是变压器饱和了

网友B:
我以前干过声光晶体器件的驱动,不知道对这个问题有没有帮助。

这个问题可能主要出在吸收功率上,即,既使源有足够的驱动能力,但是由于失配,器件吸收不到多少功率,源也供不出多少功率。我遇到过一个情况,一个几瓦的功放驱动一个声光器件,管子很烫了,器件吸收的功率还很小,达不到要求。后来对器件进行了阻抗匹配,吸收功率大增,直至烧断了器件上的引线。

如果把变压器次边作为源的输出,接一个电位器,改变阻值,测量、计算电位器得到的最大功率,记下此时的阻值;将换能器阻抗匹配到该阻值上,再看看换能器吸收的功率是否能达到要求。

如果达不到要求,可以考虑提高电源电压,重复以上的步骤再试。从现在的参数上看,管子最大电流在 3V/150欧=20mA。如果功率不够,也可以减小R1试试。

网友C:
R1这个电阻150ohm导致供电不足。你画的负尖峰波形应该是靠C1这个电容提供的。一放电就没电了。

网友D(2022-01-28):
请问你这个调试成功了吗,我最近也打算买个中周驱动超声波探头,请问电路中R3如何确定的

网友E:
R1估计需要在20-30欧姆之间,太大会导致输出很快饱和,无法看见理想的波形。
R1上交流有效电压不应大于2V,否则输出很小。
可以根据波形逐渐增大R1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