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的应用问题?

楼主(2018-06-12):
疑问1:如上图中的蓝色标示框内的10uF能换成无极性的瓷片电容吗?
疑问2:交流小信号通过10uF电容后与直流电压叠加,问题是交流信号是怎么实现叠加这个过程的,本质是什么?

网友A:
疑问1:如上图中的蓝色标示框内的10uF能换成无极性的瓷片电容吗?

理论上可以,注意频率特性

疑问2:交流小信号通过10uF电容后与直流电压叠加,问题是交流信号是怎么实现叠加l这个过程的,本质是什么?

加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疑问1:如上图中的蓝色标示框内的10uF能换成无极性的瓷片电容吗?

理论上可以,注意频率特性

谢谢!关于第二点我是想了解这个加法是如何实现的,比如说利用电容的隔直通交特性,利用电容的二端电压不能突变的讲法等。假设当一个0.1V的电压突然加在电容负端,电容会充电,但是在电容正端为什么会形成0.1V的电压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关于第二点我是想了解这个加法是如何实现的,比如说利用电容的隔直通交特性,利用电容的二端电压不 ...

搜索 运放 加法器

楼主:
交流小信号通过10uF电容后与直流电压叠加的本质:电容器是由两端的极板和中间的绝缘电介质构成的,当0.1V的电压加入电容负极时,负极板的电子会往外流出,并在极板上聚集电荷,形成电压(电势差),但是由于中间的绝缘物质,所以整个电容器是不导电的,也就是不会形成实质的电流;但是会以电场的形成进行传递,也就是说负极板聚集了电荷,正极板的电子就会向负极板方向流动,这样正极板聚集电子,从而形成流向运放方向的电流,电流在2K电阻到地之间产生交流电压信号。如果没有这个2K电阻到地,这个交流小信号通过10uF电容后与直流电压叠加能成功吗?

网友B:
电动力学中的基本假说之一:位移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