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开关电源中反激励次级线圈中的电流方向问题?

楼主:
疑问1:在开关过程中次级线圈中的电流方向是不是如上图所示有A和B?B用于给电池充电,A用于限流检测?
疑问2:上图中的限流公司是如何推导出来的?1.8V也许是IC内部在FB引脚的电压。

网友A(2018-06-12):
疑问1:在开关过程中次级线圈中的电流方向是不是如上图所示有A和B?B用于给电池充电,A用于限流检测?

电流要有回路的,见附图

疑问2:上图中的限流公司是如何推导出来的?1.8V也许是IC内部在FB引脚的电压。

根LT1171和运放电路(补偿网络)相关,LT1171的参考设计上应该有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疑问1:在开关过程中次级线圈中的电流方向是不是如上图所示有A和B?B用于给电池充电,A用于限流检测?

电流 ...

谢谢!我开始的理解是C5,C1,C2以及电池的负极为“GND”,所以电流B是流过电池后进入“GND”,电流A流过R7后进入“GND”。
另外有个疑问在给电池充电时C4的负端是0V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我开始的理解是C5,C1,C2以及电池的负极为“GND”,所以电流B是流过电池后进入“GND”,电流A流过 ...

有采样电阻

楼主:
关于原**中限流公式I=1.8V(R6)/R3*R7一直不明白,查询类似LT1171的芯片FB电压为约1.2V,IN4148 Vf电压为约0.6V可以确认1.8V为运放Vout电压。
现在通过二种方式去验证此公式:
1,虚短虚断方法:I1=Vi/R6; I2=(Vout-Vi)/R3; I1=I2; 得Vi=Vout*R6/(R3+R6); 再得电流I=Vi/R7=1.8V*R6/(R3+R6)*R7。
2,上图的所示的滞回比较器公式,同样得到I=Vi/R7=1.8V*R6/(R3+R6)*R7。
请大神帮忙解惑。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于原**中限流公式I=1.8V(R6)/R3*R7一直不明白,查询类似LT1171的芯片FB电压为约1.2V,IN4148 Vf电压为 ...

运放的补偿网络计算的时候按照稳态计算

直流增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