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HT1621发送数据为什么要8位?

楼主(2018-06-12):
没写过HT1621的程序,最近看了一些资料,说写命令是101+6位地址+4位数据组成。6位地址是SEG位,4位数据是什么位组成?是不是COM?
还有,数据位是4位,为什么别人写的程序都是8位呢?是什么意思呢?
下面是我看到的一段程序:
/////////////////////////////////////////////////////
void WriteByte_1621(INT8U addr,INT8U data)
{
     addr<<=2;
     cs=0;
     Nop();
     Nop();
     Nop();
     Nop();
     SendBit_1621(0xa0,3);                //写入标志码"101"
     SendBit_1621(addr,6);                //写入addr的高6位
     SendDataBit_1621(data,8);                //写入data的低8位
     cs=1;
}
//////////////////////////////////////////////////////////////////////////////
我试过将data写成0x0f(因为数据是低4位)LCD显示不全,而改成0xf0(这不是高4位了么?)就可以全笔段显示了,这是为什么?

哪位大哥帮帮手,感激!

网友A:
很正常啊,字节操作是基本的程序标准,而且一般都是用缓冲区的方式操作,缓冲区就是个字节数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正常啊,字节操作是基本的程序标准,而且一般都是用缓冲区的方式操作,缓冲区就是个字节数组 ...

多谢你的回覆,已经明白了,前段时间是被一个网上的例程给误导了。

网友B(2018-08-02):
推荐可以替代的型号 VK1621B SSOP48 LQFP48 LQFP44 DIP28,完全兼容替代HT1621B 全部封装
提供IC 资料和驱动程序。

VK1622B LQFP48液晶驅動IC.pdf

网友C(2019-04-10):
引用 楼主:
多谢你的回覆,已经明白了,前段时间是被一个网上的例程给误导了。

哥,我跟你一样不明,如今你懂了其中原理,能否告知小弟我?谢谢

网友D:
更容易理解的方法是看datasheet要求的通信波形, 然后用示波器看你实际输出的波形,  比较你做的波形, 跟要求的是否有差异, 就能理解了...

网友E(2019-08-06):
因为有些段位码是8个位的,一次写8位方便操作

网友:
https://www.holtek.com.cn/documents/10179/116706/HT1621v321.pdf

网友F:
看手册的说明啊,不要看别人转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