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LLC全桥谐振的工作状态问题

楼主(2018-06-12):
模态3(t2~t3):
t2 时刻,关断T1,T4。D2,D3 续流导通,变压器原边电压极性变为上负下正,整流
二极管D6 开始导通。由于此前D5 电流已经为零,故D5,D6 换流期间无反向恢复问题。
由于变压器原副边恢复导通,Lm 重新被箝位至-NVo,退出谐振过程,电流iLm 线性下降,
谐振频率变为w0。
电源端续流是通过电容Cin进行的吗?VLm=-NVo是比Vin小的多,是对 Cin充电吗?能够成续流回路吗?后面给的公式都是直接给的,没有推导过程看不懂。

网友A:
得考虑谐振网络阿

你图上不已经画了么。。只不过不是Vlr〉Vin,而是整个网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得考虑谐振网络阿

你图上不已经画了么。。只不过不是Vlr〉Vin,而是整个网络

那电流流向和电势不对应啊,VLm比Vin小,电流怎么能反向经过Cin形成回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电流流向和电势不对应啊,VLm比Vin小,电流怎么能反向经过Cin形成回路? ...

怎么不对?

楼主:
怎么构成续流回路的?电容的电势是不会立刻改变的。

网友A(点评):
对于高频信号 这个电容相当于没有

网友A(点评):
或者你可以把电容在这个时候理解为电压源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那问题是电势能立刻改变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构成续流回路的?电容的电势是不会立刻改变的。

我前面的描述可能有些误解

电容Cin上的电压不会突变,这个测试就可以证实

整个谐振网络可以产生很大的反向电动势

网友B:
全桥Cr端的电压是不是0V ,,相对半桥的变压器是不是初级要多一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