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列表&列表项的源码详细解读

楼主(2018-06-12):
超级详细源码解读!!!如果看不懂可以来打我,,,打了我还看不懂的可以滚去学习数据结构了!!!!
需要可以先看看我以前的连载:
【连载】从单片机到操作系统④——FreeRTOS创建任务&开启...
https://bbs.21ic.com/icview-2515196-1-1.html?fromuser=caijie001
(出处: 21ic电子技术论坛)

【连载】从单片机到操作系统③——走进FreeRTOS
https://bbs.21ic.com/icview-2509974-1-1.html?fromuser=caijie001
(出处: 21ic电子技术论坛)

原文链接:【连载】从单片机到操作系统⑤——FreeRTOS列表&列表项的源码解读

FreeRTOS列表&列表项的源码解读

     第一次看列表与列表项的时候,感觉很像是链表,虽然我自己的链表也不太会,但是就是感觉很像。

     在FreeRTOS中,列表与列表项使用得非常多,是FreeRTOS的一个数据结构,学习过数据结构的同学都知道,数据结构能使我们处理数据更加方便快速,能快速找到数据,在FreeRTOS中,这种列表与列表项更是必不可少的,能让我们的系统跑起来更加流畅迅速。

     言归正传,FreeRTOS中使用了大量的列表(List)与列表项(Listitem),在FreeRTOS调度器中,就是用到这些来跟着任务,了解任务的状态,处于挂起、阻塞态、还是就绪态亦或者是运行态。这些信息都会在各自任务的列表中得到。

看任务控制块(tskTaskControlBlock)中的两个列表项:

  1. ListItem_t                        xStateListItem;        /*< The list that the state list item of a task is reference from denotes the state of that task (Ready, Blocked, Suspended ). */
  2. ListItem_t                        xEventListItem;                /*< Used to reference a task from an event list. */

一个是状态的列表项,一个是事件列表项。他们在创建任务就会被初始化,列表项的初始化是根据实际需要来初始化的,下面会说。

楼主:
FreeRTOS列表&列表项的结构体

     既然知道列表与列表项的重要性,那么我们来解读FreeRTOS中的list.c与list.h的源码吧。从头文件lsit.h开始,看到定义了一些结构体:

struct xLIST_ITEM
{
listFIRST_LIST_ITEM_INTEGRITY_CHECK_VALUE / * <如果configUSE_LIST_DATA_INTEGRITY_CHECK_BYTES设置为1,则设置为已知值。* /
configLIST_VOLATILE TickType_t xItemValue; / * <正在列出的值。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用于按降序对列表进行排序。 * /
struct xLIST_ITEM * configLIST_VOLATILE pxNext; / * <指向列表中下一个ListItem_t的指针。 * /
struct xLIST_ITEM * configLIST_VOLATILE pxPrevious; / * <指向列表中前一个ListItem_t的指针。 * /
void * pvOwner; / * <指向包含列表项目的对象(通常是TCB)的指针。因此,包含列表项目的对象与列表项目本身之间存在双向链接。 * /
void * configLIST_VOLATILE pvContainer; / * <指向此列表项目所在列表的指针(如果有)。 * /
listSECOND_LIST_ITEM_INTEGRITY_CHECK_VALUE / * <如果configUSE_LIST_DATA_INTEGRITY_CHECK_BYTES设置为1,则设置为已知值。* /
};
typedef struct xLIST_ITEM ListItem_t;

列表项结构体的一些注意的地方:

     xItemValue 用于列表项的排序,类似1—2—3—4

     pxNext 指向下一个列表项的指针

     pxPrevious 指向上(前)一个列表项的指针

这两个指针实现了类似双向链表的功能

    pvOwner 指向包含列表项目的对象(通常是任务控制块TCB)的指针。因此,包含列表项目的对象与列表项目本身之间存在双向链接。

     pvContainer 记录了该列表项属于哪个列表,说白点就是这个儿子是谁生的。。。

     同时定义了一个MINI的列表项的结构体,MINI列表项是删减版的列表项,因为很多时候不需要完全版的列表项。就不用浪费那么多内存空间了,这或许就是FreeRTOS是轻量级操作系统的原因吧,能省一点是一点。MINI列表项:

struct xMINI_LIST_ITEM
{
        listFIRST_LIST_ITEM_INTEGRITY_CHECK_VALUE                        /*< Set to a known value if configUSE_LIST_DATA_INTEGRITY_CHECK_BYTES is set to 1. */
        configLIST_VOLATILE TickType_t xItemValue;
        struct xLIST_ITEM * configLIST_VOLATILE pxNext;
        struct xLIST_ITEM * configLIST_VOLATILE pxPrevious;
};
typedef struct xMINI_LIST_ITEM MiniListItem_t;

  再定义了一个列表的结构体,可能看到这里,一些同学已经蒙了,列表与列表项是啥关系啊,按照杰杰的理解,是类似父子关系的,一个列表中,包含多个列表项,就像一个父亲,生了好多孩子,而列表就是父亲,列表项就是孩子。

typedef struct xLIST
{
listFIRST_LIST_INTEGRITY_CHECK_VALUE / * <如果configUSE_LIST_DATA_INTEGRITY_CHECK_BYTES设置为1,则设置为已知值。* /
configLIST_VOLATILE UBaseType_t uxNumberOfItems;
ListItem_t * configLIST_VOLATILE pxIndex; / * <用于遍历列表。 指向由listGET_OWNER_OF_NEXT_ENTRY()调用返回的后一个列表项。*/
MiniListItem_t xListEnd; / * <List item包含最大可能的项目值,这意味着它始终在列表的末尾,因此用作标记。*/
listSECOND_LIST_INTEGRITY_CHECK_VALUE / * <如果configUSE_LIST_DATA_INTEGRITY_CHECK_BYTES设置为1,则设置为已知值。* /
} List_t;

列表的结构体中值得注意的是:

     uxNumberOfItems 是用来记录列表中列表项的数量的,就是记录父亲有多少个儿子,当然女儿也行~。

     pxIndex 是索引编号,用来遍历列表的,调用宏listGET_OWNER_OF_NEXT_ENTRY()之后索引就会指向返回当前列表项的下一个列表项。

     xListEnd 指向的是最后一个列表项,并且这个列表项是MiniListItem属性的,是一个迷你列表项。

楼主:
列表的初始化

  函数:

void vListInitialise( List_t * const pxList )
{
        pxList->pxIndex = ( ListItem_t * ) &( pxList->xListEnd );                        /*lint The mini list structure is used as the list end to save RAM.  This is checked and valid. */

        pxList->xListEnd.xItemValue = portMAX_DELAY;

        pxList->xListEnd.pxNext = ( ListItem_t * ) &( pxList->xListEnd );        /*lint The mini list structure is used as the list end to save RAM.  This is checked and valid. */
        pxList->xListEnd.pxPrevious = ( ListItem_t * ) &( pxList->xListEnd );/*lint The mini list structure is used as the list end to save RAM.  This is checked and valid. */

        pxList->uxNumberOfItems = ( UBaseType_t ) 0U;

        listSET_LIST_INTEGRITY_CHECK_1_VALUE( pxList );
        listSET_LIST_INTEGRITY_CHECK_2_VALUE( pxList );
}

  将列表的索引指向列表中的xListEnd,也就是末尾的列表项(迷你列表项)

     列表项的xItemValue数值为portMAX_DELAY,也就是0xffffffffUL,如果在16位处理器中则为0xffff。

     列表项的pxNext与pxPrevious这两个指针都指向自己本身xListEnd。

      初始化完成的时候列表项的数目为0个。因为还没添加列表项嘛~。

列表项的初始化

函数:

void vListInitialiseItem( ListItem_t * const pxItem )
{
        /* Make sure the list item is not recorded as being on a list. */
        pxItem->pvContainer = NULL;

        /* Write known values into the list item if
        configUSE_LIST_DATA_INTEGRITY_CHECK_BYTES is set to 1. */
        listSET_FIRST_LIST_ITEM_INTEGRITY_CHECK_VALUE( pxItem );
        listSET_SECOND_LIST_ITEM_INTEGRITY_CHECK_VALUE( pxItem );
}

  只需要让列表项的pvContainer指针指向NULL即可,这样子就使得列表项不属于任何一个列表,因为列表项的初始化是要根据实际的情况来进行初始化的。

  例如任务创建时用到的一些列表项初始化:

pxNewTCB->pcTaskName[ configMAX_TASK_NAME_LEN - 1 ] = '\0';
pxNewTCB->uxPriority = uxPriority;
        #if ( configUSE_MUTEXES == 1 )
        {
                pxNewTCB->uxBasePriority = uxPriority;
                pxNewTCB->uxMutexesHeld = 0;
        }
        #endif /* configUSE_MUTEXES */

        vListInitialiseItem( &( pxNewTCB->xStateListItem ) );
        vListInitialiseItem( &( pxNewTCB->xEventListItem ) );

  又或者是在定时器相关的初始化中:

  pxNewTimer->pcTimerName = pcTimerName;
                pxNewTimer->xTimerPeriodInTicks = xTimerPeriodInTicks;
                pxNewTimer->uxAutoReload = uxAutoReload;
                pxNewTimer->pvTimerID = pvTimerID;
                pxNewTimer->pxCallbackFunction = pxCallbackFunction;

                vListInitialiseItem( &( pxNewTimer->xTimerListItem ) );

楼主:
列表项的末尾插入

  函数:

void vListInsertEnd( List_t * const pxList, ListItem_t * const pxNewListItem )
{
ListItem_t * const pxIndex = pxList->pxIndex;

        listTEST_LIST_INTEGRITY( pxList );
        listTEST_LIST_ITEM_INTEGRITY( pxNewListItem );

        listGET_OWNER_OF_NEXT_ENTRY(). */
        pxNewListItem->pxNext = pxIndex;        //  1
        pxNewListItem->pxPrevious = pxIndex->pxPrevious;        //  2

        /* Only used during decision coverage testing. */
        mtCOVERAGE_TEST_DELAY();

        pxIndex->pxPrevious->pxNext = pxNewListItem;                //  3
        pxIndex->pxPrevious = pxNewListItem;                                //  4

        /* Remember which list the item is in. */
        pxNewListItem->pvContainer = ( void * ) pxList;

        ( pxList->uxNumberOfItems )++;
}

         pxList:列表项要插入的列表。

         pxNewListItem:要插入的列表项是什么。

         从末尾插入,那就要先知道哪里是头咯,我们在列表中的成员pxIndex就是用来遍历列表项的啊,那它指向的地方就是列表项的头,那么既然FreeRTOS中的列表很像数据结构中的双向链表,那么,我们可以把它看成一个环,是首尾相连的,那么函数中说的末尾,就是列表项头的前一个,很显然其结构图应该是下图这样子的(初始化结束后pxIndex指向了xListEnd):

为什么是这样子的呢,一句句代码来解释:

一开始:

  1. pxNewListItem->pxNext = pxIndex;         //  1

新列表项的下一个指向为索引列表项,也就是绿色的箭头。

  1. pxNewListItem->pxPrevious = pxIndex->pxPrevious;      //  2

刚开始我们初始化完成的时候pxIndex->pxPrevious的指向为自己xListEnd,那么xNewListItem->pxPrevious的指向为xListEnd。如2紫色的箭头。

  1. pxIndex->pxPrevious->pxNext = pxNewListItem;             //  3

索引列表项(xListEnd)的上一个列表项还是自己,那么自己的下一个列表项指向就是指向了pxNewListItem。

  1. pxIndex->pxPrevious = pxNewListItem;                              //  4

这句就很容易理解啦。如图的4橙色的箭头。

插入完毕的时候标记一下新的列表项插入了哪个列表,并且将uxNumberOfItems进行加一,以表示多了一个列表项。

为什么源码要这样子写呢?因为这只是两个列表项,一个列表含有多个列表项,那么这段代码的通用性就很强了。无论原本列表中有多少个列表项,也无论pxIndex指向哪个列表项!

看看是不是按照源码中那样插入呢?

楼主:
列表项的插入

源码:

void vListInsert( List_t * const pxList, ListItem_t * const pxNewListItem )
{
ListItem_t *pxIterator;
const TickType_t xValueOfInsertion = pxNewListItem->xItemValue;

        listTEST_LIST_INTEGRITY( pxList );
        listTEST_LIST_ITEM_INTEGRITY( pxNewListItem );

        if( xValueOfInsertion == portMAX_DELAY )
        {
                pxIterator = pxList->xListEnd.pxPrevious;
        }
        else
        {

                for( pxIterator = ( ListItem_t * ) &( pxList->xListEnd ); pxIterator->pxNext->xItemValue <= xValueOfInsertion; pxIterator = pxIterator->pxNext ) /*lint !e826 !e740 The mini list structure is used as the list end to save RAM.  This is checked and valid. */
                {
                        /* There is nothing to do here, just iterating to the wanted
                        insertion position. */
                }
        }

        pxNewListItem->pxNext = pxIterator->pxNext;
        pxNewListItem->pxNext->pxPrevious = pxNewListItem;
        pxNewListItem->pxPrevious = pxIterator;
        pxIterator->pxNext = pxNewListItem;

        /* Remember which list the item is in.  This allows fast removal of the
        item later. */
        pxNewListItem->pvContainer = ( void * ) pxList;

        ( pxList->uxNumberOfItems )++;
}

传入的参数:

     pxList:列表项要插入的列表。

     pxNewListItem:要插入的列表项是什么。

pxList决定了插入哪个列表,pxNewListItem中的xItemValue值决定了列表项插入列表的位置。

  1. ListItem_t *pxIterator;
  2. const TickType_t xValueOfInsertion = pxNewListItem->xItemValue;

  定义一个辅助的列表项pxIterator,用来迭代找出插入新列表项的位置,并且保存获取要插入的列表项pxNewListItem的xItemValue。

  如果打开了列表项完整性检查,就要用户实现configASSERT(),源码中有说明。

  既然是要插入列表项,那么肯定是要知道列表项的位置了,如果新插入列表项的xItemValue是最大的话(portMAX_DELAY),就直接插入列表项的末尾。否则就需要比较列表中各个列表项的xItemValue的大小来进行排列。然后得出新列表项插入的位置。

  1. for( pxIterator = ( ListItem_t * ) &( pxList->xListEnd ); pxIterator->pxNext->xItemValue <= xValueOfInsertion; pxIterator = pxIterator->pxNext )

  上面源码就是实现比较的过程。

与上面的从列表项末尾插入的源码一样,FreeRTOS的代码通用性很强,逻辑思维也很强。

         如果列表中列表项的数量为0,那么插入的列表项就是在初始化列表项的后面。如下图所示:

过程分析:

新列表项的pxNext指向pxIterator->pxNext,也就是指向了xListEnd(pxIterator)。

  1. pxNewListItem->pxNext = pxIterator->pxNext;

    而xListEnd(pxIterator)的pxPrevious指向则为pxNewListItem。

  1. pxNewListItem->pxNext->pxPrevious = pxNewListItem;

     新列表项的(pxPrevious)指针指向xListEnd(pxIterator)

  pxIterator 的 pxNext 指向了新列表项

  1. pxNewListItem->pxPrevious = pxIterator;
  2. pxIterator->pxNext = pxNewListItem;

与从末尾插入列表项其实是一样的,前提是当前列表中列表项的数目为0。

楼主:
假如列表项中已经有了元素呢,还是原来的代码,逻辑思维超强。原来的列表是下图这样子的:

  假设插入的列表项的xItemValue是2,而原有的列表项的xItemValue值是3,那么,按照源码,我们插入的列表项是在中间了。而pxIterator则是①号列表项。

插入后的效果:

分析一下插入的过程:

      新的列表项的pxNext指向的是pxIterator->pxNext,也就是③号列表项。因为一开始pxIterator->pxNext=指向的就是③号列表项!!

  1. pxNewListItem->pxNext = pxIterator->pxNext;

     而pxNewListItem->pxNext 即③号列表项的指向上一个列表项指针(pxPrevious)的则指向新插入的列表项,也就是②号列表项了。

  1. pxNewListItem->pxNext->pxPrevious = pxNewListItem;

     新插入列表项的指向上一个列表项的指针pxNewListItem->pxPrevious指向了辅助列表项pxIterator。很显然要连接起来嘛!

  1. pxNewListItem->pxPrevious = pxIterator;

     同理,pxIterator列表项的指向下一个列表项的指针则指向新插入的列表项了pxNewListItem。

  1. pxIterator->pxNext = pxNewListItem;

而其他没改变指向的地方不需改动。(图中的两条直线做的连接线是不需要改动的)

当插入完成的时候,记录一下新插入的列表项属于哪个列表。并且让该列表下的列表项数目加一。

  1. pxNewListItem->pvContainer = ( void * ) pxList;
  2. ( pxList->uxNumberOfItems )++;

楼主:
删除列表项

    源码:

UBaseType_t uxListRemove( ListItem_t * const pxItemToRemove )
{
/* The list item knows which list it is in.  Obtain the list from the list
item. */
List_t * const pxList = ( List_t * ) pxItemToRemove->pvContainer;

        pxItemToRemove->pxNext->pxPrevious = pxItemToRemove->pxPrevious;
        pxItemToRemove->pxPrevious->pxNext = pxItemToRemove->pxNext;

        /* Only used during decision coverage testing. */
        mtCOVERAGE_TEST_DELAY();

        /* Make sure the index is left pointing to a valid item. */
        if( pxList->pxIndex == pxItemToRemove )
        {
                pxList->pxIndex = pxItemToRemove->pxPrevious;
        }
        else
        {
                mtCOVERAGE_TEST_MARKER();
        }

        pxItemToRemove->pvContainer = NULL;
        ( pxList->uxNumberOfItems )--;

        return pxList->uxNumberOfItems;
}

  其实删除是很简单的,不用想都知道,要删除列表项,那肯定要知道该列表项是属于哪个列表吧,pvContainer就是记录列表项是属于哪个列表的。

  删除就是把列表中的列表项从列表中去掉,其本质其实就是把他们的连接关系删除掉,然后让删除的列表项的前后两个列表连接起来就行了,假如是只有一个列表项,那么删除之后,列表就回到了初始化的状态了。

  1. pxItemToRemove->pxNext->pxPrevious = pxItemToRemove->pxPrevious;
  2. pxItemToRemove->pxPrevious->pxNext = pxItemToRemove->pxNext;

这两句代码就实现了将删除列表项的前后两个列表项连接起来。

按照上面的讲解可以理解这两句简单的代码啦。

  1. if( pxList->pxIndex == pxItemToRemove )
  2.         {
  3.                 pxList->pxIndex = pxItemToRemove->pxPrevious;
  4.         }

  假如删除的列表项是当前索引的列表项,那么在删除之后,列表中的pxIndex就要指向删除列表项的上一个列表项了。

  当然还要把当前删除的列表项的pvContainer指向NULL,让它不属于任何一个列表,因为,删除的本质是删除的仅仅是列表项的连接关系,其内存是没有释放掉的,假如是动态内存分配的话。

  并且要把当前列表中列表项的数目返回一下。

至此,列表的源码基本讲解完毕。

楼主:
最后

大家还可以了解一下遍历列表的宏,它在list.h文件中:

#define listGET_OWNER_OF_NEXT_ENTRY( pxTCB, pxList )                                                                                \
{                                                                                                    \
List_t * const pxConstList = ( pxList );                                                                                                    \
        /* Increment the index to the next item and return the item, ensuring */                                \
        /* we don't return the marker used at the end of the list.  */                                                        \
        ( pxConstList )->pxIndex = ( pxConstList )->pxIndex->pxNext;                                                        \
        if( ( void * ) ( pxConstList )->pxIndex == ( void * ) &( ( pxConstList )->xListEnd ) )        \
        {                                                                                                    \
                ( pxConstList )->pxIndex = ( pxConstList )->pxIndex->pxNext;                                                \
        }                                                                                                    \
        ( pxTCB ) = ( pxConstList )->pxIndex->pvOwner;                                                                                        \
}

  这是一个宏,用于列表的遍历,返回的是列表中列表项的pxOwner成员,每次调用这个宏(函数)的时候,其pxIndex索引会指向当前返回列表项的下一个列表项。

本文为杰杰原创,转载请说明出处

楼主:
@21ic小喇叭 来看啦

网友A:
引用 楼主:
@21ic小喇叭 来看啦

谢谢杰杰分享,辛苦啦~

楼主:
看懂逻辑绝很简单了,可以多看看数据结构相关的知识,FreeRTOS中使用了大量的列表与列表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谢谢分享

谢谢支持,,,,,哈哈哈,,,发了那么久没被打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分享!!!!!!!!!!

嘻嘻嘻

楼主:
学啊,可以学学rtt,支持一下国产

网友D:
感谢大神分享   顶一个  顶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谢大神分享   顶一个  顶起

不客气啊

网友E(2018-08-27):
讲得真棒呀!谢谢杰杰!

楼主:
引用 网友E:
讲得真棒呀!谢谢杰杰!

谢谢支持

网友F(2019-04-27):
正在学习FREERTOS,来学习一下

网友G(2019-07-25):
这个难度大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