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ltisim] 求助大神!!!电路连接好后,万用表没有示数怎么回事

楼主(2018-06-12):
求助大神!!!电路连接好后,万用表没有示数怎么回事

网友A:
额  万用表没打开

网友B(2018-09-03):
有可能万用表没电,表笔坏了,电路不对。情况描述清楚点呢

网友C:
要说明电路什么样的,要测什么,怎么测的

网友D(2018-10-07):
楼主是要测量的什么电路呢?电路有什么问题呢?

网友D:
没有数据,可能是你的万用表有问题,检查一下万用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