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V蓄电池充点电压不能低于多少?

楼主(2018-06-12):
2个12V蓄电池串联充电,充电电压不能低于多少?

网友A:
最高充电电压小于25.2v

网友B:
浮充电压设置在28.8V~30V之间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浮充电压设置在28.8V~30V之间即可

如果电压才28V了?

网友C:
楼主要说清楚材料,铅酸还是铁锂或者三元锂?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电压才28V了?

浮充电压设置成标称电压的1.2~1.3倍,这样才能充满电。另外我说的这种方式是有充电管理芯片的,你可别拿直流电源直接接电池上

网友D:
将浮充电压设置在28.5V。
可以使用升压充电芯片CN3306,输入电压在18V到20V。
附CN3306技术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