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老是提示波特率不匹配

楼主(2018-06-12):
用自己做的串口下载线,中颖的成功率很少,老是提示波特率不匹配,但别家的就没问题。不知是什么意思??

网友A:
用4800试试,中颖的软件先用4800握手在调高到设定值

网友B:
嗯,把设定值改一下看看效果,毕竟MCU内部RC不是特别高,不能精确产生全部的速率

网友C:
如果使用自己的串口线下载或者纯232转串口下载,需要在IC的TXD上拉一个47k ohm的电阻,这样才好。

网友D:
没有接上IC的时候,电脑的RXD是悬空的,这样通讯的时候会会产生干扰。

网友E:
你的程序是静态的速率,中颖ISP是动态的,由PC发送接口数据动态获取速度,首先速率4800,连接到就切换,切换不成就提示;4800连接不上会等待;

网友F:
我记得有个帖子

网友G(2018-07-13):
最后楼主怎么解决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