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MBUS方案

楼主(2018-06-12):
做一个MBUS方案,采用TSS721 IC 做的,把RS232信号转TTL到TSS721,MBUS用24V电源传送,接收时老是出现乱码

网友A:
去官网看了一下,  TSS721 的资料说得不多.
TSS721A is a single chip transceiver developed for Meter-Bus standard (EN1434-3) applications
会不会是 PCB 布线和信号处理等硬件方面引入了太多的噪声干扰的?

楼主:
主要是现在我手上做的原理图不知道有没问题,TX,RX,都是这样做的如图,然后我还有取传送的MBUS24V电源上的电压转换给受控设备供电,是不是这个原因有影响呀!

网友B:
RIDD引脚上的电阻值不是13K~80K范围吗?

网友C:
你怎么选用的是12K 的?

网友D:
接收时老是出现乱码,  我觉得你该查查通讯中的波形. 能否上个波形图大家看看
不知道通信距离是多少, 可能设计方案就不合理.

你这样问, 不太会有太针对性的结果

网友E:
MBUS从机用分立元件搭搭就好了

网友F:
能不能仿真一下看看结果

网友G(2021-11-18):
如果需要M-BUS主从机电路图,可以联系我,纯分离元件,可带500只(1.5ma标准)仪表

网友H(2025-01-23):
引用 网友G:
如果需要M-BUS主从机电路图,可以联系我,纯分离元件,可带500只(1.5ma标准)仪表 ...

请问怎么联系您,我的邮箱736699861@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