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组数据混在一起,如何分离开来

楼主(2018-06-12):
我最近在用一个芯片,数据输出格式如下图:
clk频率为100M,每个通道CH实际是25M采集,最后4组数据混合在一起,如何将同一颜色的数据从中分离出来,用Verilog或者VHDL都可以

网友A:
对时钟上升沿计数,
第一个上升沿是ch1,第二个是ch2,。。。。

网友B:
最简单的状态机
四个状态循环,每个状态一个通道

网友C:
对   四个状态机就搞定了

网友C:
或者读到一起    然后重新合并数据

网友D:
你肯定要加同步码的,或者加一位en信号表示某一路

网友E:
一般这样多路共用数据线的片子都应该有帧同步信号啊,不然不好确切知道到底哪个对应的是第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