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前辈当初是怎么学习c语言的

楼主(2018-06-12):
刚刚找了份工作,需要用到c语言,自学的话哪种方式学的好,也是想前辈们推荐好的网上教材,在这里拜谢了

网友A:
@lf626384 :???
400 ??
好东西,收藏了

网友B:
c编程是个技能活,主要靠多练多应用,熟能生巧阿

网友C:
我的理解:1、基础;2、兴趣;3、悟性;4、勤奋;

网友D:
随便买本C语言的书看看,照着练习即可,太复杂的先不要学,什么指针、结构、联合先放一边,学会数组操作基本也能应付绝大多数任务了。循环while搞不懂,那就学for(;;)。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随便买本C语言的书看看,照着练习即可,太复杂的先不要学,什么指针、结构、联合先放一边,学会数组操作基 ...

玩单片机的话,最好还是搞懂while,基本上都会用到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玩单片机的话,最好还是搞懂while,基本上都会用到

while基本可以用for代替的吧,感觉for更好理解。

while更简单

网友E:
来自(野火)火哥的推荐:http://www.firebbs.cn/icview-407-1-1.html"line-height:26px;text-indent:nullem;text-align:left">基础篇

1.《写给大家看的C语言书(第2版)》

点击打开链接

原书名: Absolute Beginner's Guide to C (2nd Edition)
原出版社: Sams
作者: (美)Greg Perry    [作译者介绍]
译者: 谢晓钢 刘艳娟
丛书名: 图灵程序设计丛书 C/C++系列
出版社:人民邮电出版社
ISBN:9787115216359
上架时间:2009-12-10
出版日期:2010 年1月
开本:16开
页码:308

说明:这本是入门最好的,最简单,最好懂

2.《C语言程序设计:现代方法:第2版》

点击打开链接

老版,其实改变不大

原书名: C Programming: A Modern Approach, 2nd Edition
原出版社: W. W. Norton & Company
作者: (美)K. N. King    [作译者介绍]
译者: 吕秀锋 黄倩
丛书名: 图灵程序设计丛书 C/C++系列
出版社:人民邮电出版社
ISBN:9787115219572
上架时间:2010-3-16
出版日期:2010 年4月
开本:16开
页码:600

说明:被誉为"近10年来最好的一部C语言著作"。

3.《C语言解析教程》和《C语言教程》

点击打开链接

原书名: C by Dissection The Essentials of C Programming Fourth Edition
原出版社: Addison-Wesley
作者: (美)Al Kelley Ira Pohl    [作译者介绍]
译者: 麻志毅
丛书名: 计算机科学丛书
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
ISBN:7111093364
上架时间:2002-1-24
出版日期:2002 年1月
页码:436

原书名: A Book on C: Programming in C (4th Edition)
原出版社: Addison-Wesley
作者: (美)Al Kelley, Ira Pohl    [作译者介绍]
译者: 徐波
丛书名: 计算机科学丛书
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
ISBN:7111202139
上架时间:2006-12-13
出版日期:2007 年1月

说明:2本书相似度很大。《C语言解析教程》基础一点,而《C语言教程》相对难点,第二本先后2006年和2011年2次出版,内容是一样的,现在只能买新版,要说区别就是2011版比2006版贵点。这本书写的超级经典,值得一看。

4.《C语言大全第四版》

点击打开链接

作者: 赫伯特・希尔特
译者: 王子恢 戴健鹏 等
出版社: 电子工业出版社
出版年: 2001-9-1
页数: 560
定价: 48.00
装帧: 平装(无盘)
ISBN: 9787505369153

说明:这本完全适合零基础的,另外这本书买不到了,虽然计算机更新换代很快,但是C永远不会淘汰,最起码20年内还不会。

入门书籍比较老了 2001年的 有电子版的  讲的比较全  也很好懂  需要注意不要下载错了!

———————————————————————————————————————

5.《C Primer Plus》

点击打开链接

副标题: Primer Plus
作者: Stephen Prata / 云巅工作室
译者: 云巅工作室
出版社: 人民邮电出版社
出版年: 2005-2
页数: 626
定价: 60.00元
装帧: 平装
ISBN: 9787115130228

说明:有基础可以直接看这本经典的入门书。书很厚,近700页,却不没有让我觉得任何的烦琐。

———————————————————————————————————————

提高篇

1.《C和指针》(一定要看,如果只买一本C的书那么就是这本)

点击打开链接

作者: Kenneth A.Reek
译者: 徐波
出版社: 人民邮电出版社
出版年: 2008 年4月
页数: 448
定价: 65.00
装帧: 平装
ISBN: 9787115172013

说明:入门后提高的书,也可以当入门书,但是这本书其实有一定的深度,所以不推荐做第一本!

这本书最大的特点就是和指针结合在一起进行讲解。这是最经典的一本我觉得。

———————————————————————————————————————

2.《C程序设计语言(第2版·新版)》

点击打开链接

作者: 克尼汉
译者: 徐宝文
出版社: 机械工业出版社
出版年: 2004-1
页数: 258
定价: 30.00元
装帧: 平装
ISBN: 9787111128069

说明:同名的太多,一定不要买国内的!这本书作者是C语言之父。所以推荐这本书不需要太多的理由吧。

入门后提高的书,也可以当入门书。数很薄但精简,内容详实,值得一读。

———————————————————————————————————————

3.《C语言核心技术》

点击打开链接

作者: (美)Peter Prinz    Tony Crawford
译者: O'Reilly Taiwan公司
丛书名: 坚果系列
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
ISBN:9787111220503
上架时间:2007-8-28
出版日期:2007 年8月
开本:16开
页码:589

IN A NUTSHELL 系列是程序员的案头参考书. 本书由O‘REILLY台湾公司翻译,从根本上保证了翻译的质量。

———————————————————————————————————————

4.《C 陷阱与缺陷》

点击打开链接

作者: Andrew Koenig
译者: 高巍
出版社: 人民邮电出版社
出版年: 2008-2
页数: 172
定价: 30.00元
装帧: 平装
ISBN: 9787115171795

说明:提高的书。这本书虽然著于1989年,但其中的要点却不过时,讲的全是C语言的精华,已经第18次印刷了,多本书里提到这本书。书很薄。

———————————————————————————————————————

5.《C专家编程》

点击打开链接

作者: Peter Van / Der Linden
译者: 徐波
出版社: 人民邮电出版社
出版年: 2008-2
页数: 291
定价: 45.00元
装帧: 平装
ISBN: 9787115171801

说明:提高版,和.《C和指针》.《C 陷阱与缺陷》是一个系列。

———————————————————————————————————————

6《你必须知道的495个C语言问题》

点击打开链接

作者: Steve Summit
出版社: 人民邮电出版社
出版年: 2009-2
页数: 260
定价: 45.00元
装帧: 平装
丛书: 图灵程序设计丛书
ISBN: 9787115194329

说明:这本书讲的都是技巧总结,都是经常遇到的一些容易混淆的问题。

———————————————————————————————————————

数据结构和算法

1.《数据结构基础(C语言版)第二版》

点击打开链接

作者: (美)Ellis Horowitz
译者: 朱仲涛
丛书名: 世界著名计算机教材精选
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
ISBN:9787302186960
上架时间:2009-3-27
出版日期:2009 年3月
开本:16开
页码:470

下面是第一版 2本书居然是2个出版社分别翻译  买一本就够了 千万不要买重

作者: Ellis Horowitz / Sartaj Sahni / Susan Anderson-Freed
译者: 李建中 / 张岩 / 李治军
出版社: 机械工业出版社
出版年: 2006-7
页数: 376
定价: 48.00元
装帧: 平装
ISBN: 9787111187981

说明:层次清晰,代码质量高。 有一定难度,需要有基础。书非常经典,适合计算机专业的人进行深入的学习。

———————————————————————————————————————

2.《数据结构与算法分析:C语言描述(原书第2版)》

点击打开链接

副标题: C语言描述
作者: 维斯
译者: 冯舜玺
出版社: 机械工业出版社
出版年: 2004-1
页数: 391
定价: 35.00元
装帧: 平装
ISBN: 9787111127482

说明:学好基础以后,还需要看看算法数据结构的书。

里面的分析数学公式恰到好处,没有算法导论的令人望而生畏,也没有国内图书的草草了事,既学习了数据结构又有刚刚好的算法分析,很容易使人产生共鸣。

网友F:
多看人家的项目,,多看代码,,,按照人家的样子去写,,,c就那些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