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问题

楼主(2018-06-12):
设备是USB的接口,接上后电脑设备管理器显示cp2102的驱动。我用串口助手可以直接控制设备,但想换单片机控制它,该怎么办?已近用单片机的TTL转USB接设备试了,设备没反应

网友A:
你需要USB HOST

网友B:
USB接口分外设模式和主机模式,不知你注意到没。

楼主:
引用 网友B:
USB接口分外设模式和主机模式,不知你注意到没。

这个点之前都没了解过,有不有现成的转接口,把单片机这转换成主机。

楼主:
有现成的转接口将单片机转为host吗

网友B:
如果控制协议知道,用带USB HOST接口的单片机做比较方便,USB应用不像串口有个初始化问题。

网友B:
不如设备不用cp2102直接串口输出,再用单片机控制更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