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有没有T2做捕获功能的例程参考?

楼主(2018-06-12):
哪位有sc93f8333的T2做捕获功能的例程发来参考?

网友A:
这个程序可以的
#include"H\SC93F8333_C.H"
#include"H\testdef.H"
#include"intrins.h"

void Timer2EXInit(void);

void main(void)
{
        IoInit();
        uartmode1();
        Timer2EXInit();
        TR2=0;
        ET2=0;
        TR2=1;
        ET2=1;
        EA=1;
        while(1)
        {
        }
}

//捕获模式初始化
void Timer2EXInit(void)
{
    TMCON=0X06; //12M 定时器时钟
    T2CON=0X09; //使能EXT2,16位捕获模式
    T2MOD=0X00;

    RCAP2H=0X00;
    RCAP2L=0X00;
}

//定时器中断
void Timer2Int(void) interrupt 5
{
        static uint count1=0,count2=0,count=0;
        static uchar flag=0;
        TF2 = 0;
    P17=~P17;

/*********捕获***************/
         if((T2CON&0x40))
         {
                  T2CON&=~0X40;
        if(++flag>=12)
        {
            flag=0;
        }
        if(flag==10)
        {
            count1=((uint)(RCAP2H<<8)+RCAP2L);
        }
        if(flag==11)
        {
            count2=((uint)(RCAP2H<<8)+RCAP2L);
            count=count2-count1;
            CDEC(count);
            SendUart(dec,5);
        }
         }
}

#include"H/SC93F8333_C.H"
#include"H/testdef.H"

uchar code  charbyte[16]={'0','1','2','3','4','5','6','7','8','9','A','B','C','D','E','F'};
uchar   uartread;   //uart读取的数据
uchar   dec[5] = "00000" ;
uchar   hex[6] = "0x0000" ;

//P0做输入,P1,P2做输出
void IoInit(void)
{
        P0CON=0X03;
        P1CON=0XFF;
        P2CON=0XFF;
        P1=P2=0XFF;
}
//精确延时函数,1500=1ms
void delay(uint timer)
{
        for(;timer>0;timer--);
}
//40ms 延时函数
void delay40ms(uchar timer)
{
         for(;timer>0;timer--)
         {
                 delay(60000);
         }
}
//定时器10Khz输出,timer0
void timer10K(bit state)
{
         TMCON=0X03;//4分频=6M
         TMOD=0X01; //13bit定时
         TH0=(65535-300)/256;
         TL0=(65535-300)%256;
         TR0=1;
         EA=ET0=state;
}
//模式2。波特率为375000
void uartmode1(void)
{
        SCON = 0x50;        //0101(允许接收位) 0000 模式1

        //定时器1波特率发生器
        TMCON = 0X02;   //FOSC/4分频
        TMOD  = 0X20;   //设定T1定时器工作方式2
        PCON |= 0X80;        //SMOD=1
        TH1= 0xD9;           //9600波特率          215/216/217

        TR1=1;
//        IE|=0X90;         //1001 0000
}
//发送一组uart数据
void SendUart(uchar *str,uchar length)
{
        uchar i;
        for(i=0;i<length;i++)
        {
                SBUF=*str++;
                delay(5000);
        }
        SBUF='\n';
        delay(5000);
}
//转换16进制传送
void CHEX(uint temp)
{
        hex[2]=         charbyte[(temp/4096)%16];
        hex[3]=         charbyte[(temp/256)%16];
        hex[4]=         charbyte[(temp/16)%16];
        hex[5]=         charbyte[temp%16];
}
//转换10进制传送
void CDEC(uint temp)
{
        dec[0]=  charbyte[(temp/10000)%10];
        dec[1]=  charbyte[(temp/1000)%10];
        dec[2]=  charbyte[(temp/100)%10];
        dec[3]=  charbyte[(temp/10)%10];
        dec[4]=  charbyte[(temp/1)%10];

}
//定时器0中断
void Timer0Int(void) interrupt 1
{
         TH0=(65535-300)/256;
         TL0=(65535-300)%256;
}
//uart中断
void uartint(void) interrupt 4
{
        if(TI)
        {
                TI=0;
        }
        if(RI)
        {
                RI=0;
                uartread=SBUF;
        }
}

网友B:
只能捕获频率周期,不能捕获高低电平的时间长短。

网友C(2018-07-12):
可不可以直接做移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