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erGuide两种模式

楼主(2018-06-12):
UART mode里面,Baud-Rate Generation分两种,low-frequency和oversampleing。UserGuide里面这两种模式看得云里雾里的,有没有研究过的神们讲解一下?

楼主:
还有附图里的modulation pattern是怎么个意思?

无图无真相

网友A:
你在哪看到的

网友B:
刚才看到一个说是中文的数据手册,打开一看也是英文的

网友C:
英语学得不好太拙计了

网友D:
我把我的理解给你说下吧,MSP430F5529串口通信中,波特率生产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低频率波特率生成,一种是过采样波特率生成。

网友E:
MSP430F5529串口通信中,波特率生产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低频率波特率生成,一种是过采样波特率生成

网友F:
还真没用过这样的配置

网友A:
直接设置寄存器的数据就OK

楼主:
好了,我知道额

网友G:
什么是过采样波特率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