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 bq2750x芯片 max17055芯片

楼主(2018-06-12):
请教一下大家,最近在研究电池电量检测技术,有谁了解德州仪器的bq2750x芯片以及美信的max17055芯片,性能如何,有知道哪些厂家的产品有用过上述芯片的?

网友A:
没用过,怕被制裁!

网友B:
最好不用,某一天一定会被制裁

网友C:
TI的没用过,我们用美信的MAX17205挺不错的,1到三串都可以,那个算法挺好的

我最近也在用这个芯片,关于地址说明的,我想请教一下,加下QQ可以吗: 77799415

楼主:
引用 网友C:
TI的没用过,我们用美信的MAX17205挺不错的,1到三串都可以,那个算法挺好的 ...

你好,请问下你们是什么公司,什么产品用的MAX17205,谢谢

锂电池供电的设备,电量通过屏幕实时显示

网友D(2019-12-25):
引用 网友C:
TI的没用过,我们用美信的MAX17205挺不错的,1到三串都可以,那个算法挺好的 ...

想请教一下max17205,方便加你QQ吗,

@lihui567 :咨询下这个芯片的yingyong场景
有啥问题,我们就读了电量这个参数,

网友E(2020-04-08):
想请教一下max17055容量不准问题,有使用过的朋友方便加个联系方式吗?

您好,我这边同样遇到Max17055容量不准的问题,想请教您一下这个问题如何解决的? 我这边用的是stm32lxx系列+Max17055+一次性电池。 问题细节: 6000mAh的新电池EZ方式配置之后, 读取的剩余电量只有6%左右 2289447345@qq.com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