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UCOS II 移植到STM32F1系列

楼主(2018-06-12):
ucos II 是RTOS(实时操作系统) 能够管理多个任务的协调,相比Linux操作系统,它内核代码较小,适合很多核的移植,移植操作系统对于多项任务并发执行,解决多项任务的协调工作。

楼主:
本文写针对初学操作系统的朋友,基于以下平台来一步一步移植µC/OS嵌入式操作系统。UCOS移植相关平台:

系统平台:µC/OS-II  (V2.92版)

硬件平台:STM32F1   (适合STM32F1所以系列)

开发平台:Keil(MDK-ARM) V5

楼主:
1.为什么选择µC/OS-II?

由于µC/OS-II是一个比较成熟、稳定的系统,与µC/OS-III比较有些机制相对简单很多。但你掌握了µC/OS-II,µC/OS-III很容易就理解了,更重要的是UCOSII 资料比较多。

楼主:
2.为什么选择STM32F1系列的单片机?

硬件平台是在移植的过程中比较重要,不同的硬件平台,移植过程中的配置文件(uCOS-II\Ports下源文件)存在一定的差异性。但是同一内核的芯片,在系统移植的过程中基本上类似,你掌握一种内核(例如:Cortex-M3),移植相关的芯片就很容易了。还有就是,你掌握了移植的原理,不管在什么芯片上移植你都会觉得不是那么难,本人在51单片机、MSP430、STM32等众多芯片上移植过µC/OS,问题都不是很大,只要用心,相信都会没问题。

楼主:
3.为什么选择 MDK-ARM V5作为开发平台?

一句话,学习STM32开始大家用的都是这个,个人爱好,喜欢使用最新的开发平台。其他平台(如:IAR)与系统软件关联性不是很大,你也可以试着用其他平台进行移植。

楼主:
µC/OS简介

µC/OS-II是Micrium公司开发的一套嵌入式实时操作系统,应用非常广泛(工业、医疗、航天等)。µC/OS-II具有裁剪性(配置资源多少)和高度的移植性,所以很受嵌入式开发工程师的追捧。

楼主:
µC/OS总共有三大版本(μCOS、μCOS-II和μCOS-III),这三个版本也存在很多差异,该文主要针对初学者,因此围绕µC/OS-II来讲解。

楼主:
下面开始进行移植ucos的准备工作
1.µC/OS软件工程包下载
µC/OS-II可以在Micrium官网下载(需要注册个人账号,比较麻烦)。
Micrium官网下载地址
https://www.micrium.com/download/micrium_stm32f107_ucos-ii

楼主:
Micrium官网下载UCOS流程

楼主:
ST标准外设库 Micrium官网下载的软件是使用比较老的ST标准外设库,这里我们下载最新的外设库。
ST官网下载地址(需要注册账号):
下载地址:
http://www.st.com/content/st_com/en/products/embedded-software/mcus-embedded-software/stm32-embedded-software.html?querycriteria=productId=SC961

楼主:
ST官网最新的外设库下载流程示意图

楼主:
从Micrium官网下载的软件工程包解压之后会发现里面有许多源程序文件,其实对于初学者来说,里面有很多文件都不会使用的。这里我们以下载的软件包“Micrium_uC-Eval-STM32F107_uCOS-II.zip”解压来说明一下里面的文件。

楼主:
EvalBoards:评估(开发)板相关文件;主要是配置底层和系统,我们会提取部分有效文件。

楼主:
uC-CPU:CPU相关文件;我们使用ST标准外设库配置一些模块,不使用该文件夹下文件。

楼主:
uC-LIB:这个是Micrium官方的库,初学者这里也不使用。

楼主:
uCOS-II:这个文件夹才是关键,我们移植的内容基本上就是这里的文件。

楼主:
我们主要提取EvalBoards和uCOS-II下文件。

楼主:
app_cfg.h是应用配置的文件(如:任务优先级、堆栈大小等)。

楼主:
os_cfg.h是系统配置的文件(使能相应功能函数,也就是所谓的裁剪系统)。

楼主:
将这两个文件提取至我们自己新建工程app文件夹下。

楼主:
Ports是与系统息息相关的端口配置文件。

楼主:
Source这个不用说了,就是OS全部文件。

楼主:
配置的时候需要将uCOS-II下的文件添加到工程,同时也需要将他们的路径配置好。

楼主:
文件配置和修改
os_cfg.h 是用来配置系统功能的,我们需要通过修改它来达到剪裁系统功能的目的。
     首先肯定是禁用信号量、互斥信号量、邮箱、队列、信号量集、定时器、内存管理,关闭调试模式:
     也用不着应用软件的钩子函数,也禁掉;多重事件控制也禁掉。

楼主:
修改 os_cpu_a.asm
     PUBIC 改为 EXPORT 声明函数名称。
     ·RSEG CODE:CODE:NOROOT(2)换成(记住,千万不要顶格啊,要不错误在哪里都不知道)
      AREA |.text|, CODE, READONLY, ALIGN=2 ;AREA |.text| 表示:选择段 |.text|。
     ;CODE 表示代码段,READONLY 表示只读(缺省)
      ;ALIGN=2 表示 4 字节对齐。若 ALIGN=n,这 2^n 对齐
     THUMB ;Thumb 代码
     REQUIRE8 ;指定当前文件要求堆栈八字节对齐
     PRESERVE8 ;令指定当前文件保持堆栈八字节对齐

楼主:
修改 startup_stm32f10x_hd.s中PendSV_Handler 的地方替换成OS_CPU_PendSVHandler。即修改pendsv中断函数的名称
         SysTick_Handler替换成OS_CPU_SysTickHandler,即修改系统时钟中断函数的名称。

楼主:
调试
其他地方其实根本不需要修改。IAR与mdk都是通用的,基于cortex-M3内核进行开发的。什么os_ctx,systickinit等都不需要进行修改。
在debug的时候,看哪些东西是是报错未定义的,再到下载的工程案例中去找,或者是将文件添加进来,或者是将函数或者宏定义添加源码中(我的话是因为不想将为了一个函数或者宏定义就将工程模板中的的一个文件就拉倒工程中来,就粘贴将报错未定义的函数和宏在工程模板文件中找到,复制粘贴)。有些宏定义因为配置的不对会报错,也要根据实际情况报错信息进行一下配置。

楼主:
多任务执行,主函数的写法,以及多任务的启动。
#include "app.h"
#include  "ucos_ii.h"
#include  "app_cfg.h"

#define TASK_STK_SIZE 512
#define     TaskStart_Prio 1

OS_STK TaskStk[5][TASK_STK_SIZE]; //UCOSII将用户任务堆栈的定义交给了程序员自己实现。不一定需要使用二维数组
void task1(void *p)
{
     while(1)
     {
          LED1_ON;
          delay();
          LED1_OFF;
          delay();
          OSTaskResume(2);
          OSTaskSuspend(1);
     }

}
void task2(void*p)
{
     while(1)
     {
          LED2_ON;
          delay();
          LED2_OFF;
          delay();
          OSTaskSuspend(2);
     }
}
void task3(void*p)
{
     while(1)
     {
          LED3_ON;
          delay();
          LED3_OFF;
          delay();
          OSTaskResume(1);

     }
}
int main(void)
{
     LED_GPIO_Config();
     OSInit();
     OSTaskCreate(task1,0,&TaskStk[1][TASK_STK_SIZE-1],1);
     OSTaskCreate(task2,0 ,&TaskStk[2][TASK_STK_SIZE-1],2);
     OSTaskCreate(task3,0 ,&TaskStk[3][TASK_STK_SIZE-1],3);
     OSStart();
     return 0;
}
然后编译运行。下载到板子上,我的是完全可以运行。

楼主:
修改OS_DBG.C

修改:#define OS_COMPILER_OPT    __root

为:#define OS_COMPILER_OPT

,原因也是编程环境的问题。

楼主:
6. 修改启动代码

这个步骤是移植的核心:上面说的其他的修改,都是一些附属的格式方面的修改,而启动代码的修改才是移植的核心,这里简单的分析2个问题,一是,什么叫移植,二是移植的操作系统如何能够被我们的工程所应用。所谓移植,打一个恰当的比喻——器官移植,就是将A的器官移植到B身上,使A的器官能够为B所用。所以移植绝对不是简单的“复制”,不仅要放到你的工程项目中,更重要的是要能够和你的项目建立联系。那么uCOS-ii怎么跟STM32建立联系呢?

uCOS-ii的核心作用就是任务调度,要使用STM32的一个特殊中断——PendSV,就是可挂起系统任务中断,通过该中断进行系统的调度。还有就是uCOS-ii需要一个基准时间,那么STM32中有一个专用的定时器,嘀嗒定时器SysTick,这个定时器,就是专为操作系统而设计的,通过这个滴答定时器给uCOS-ii提供一个时间基准,每隔固定的时间出发一个PendSV中断,进行任务的调度。所以呢,在官方案例的移植文档AN-1018中也特别提到这一点,要将startup_stm32f10x_hd.s启动代码中所有“PendSV_Handler”和“SysTick_Handler”,替换成“OS_CPU_PendSVHandler”和“OS_CPU_SysTickHandler”,这样就相当于将uCOS-ii的“神经”跟你的项目的“神经”搭在了一起。

楼主:
其中需要注意的是,在创建的第一个任务里,一定要先初始化嘀嗒定时器,至此移植完成,验证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