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关于IIC的总线仲裁的问题

楼主(2018-06-12):
看到很多帖子都在说,对于IIC总线“两个主器件在每次发出一个数据位的同时都要对自己输出端的信号电平进行抽检”
这种检测是硬件上实现的?还是软件上实现的?对于没有IIC接口的单片机,用软件模拟IIC协议的话是不是就没有这种功能?

网友A:
两个主IIC接在一起你想干什么?

楼主:
实际上我也没见过两个主控器件连在同一个IIC总线上,但是看网上很多关于IIC总线仲裁的介绍的帖子都是这么举例的,但是没明白具体是怎么工作的,所以上论坛来问问有没有前辈实际搞过这种总线仲裁,希望能够讲解一下

网友B:
仲裁是硬件实现的.
这个功能完全可用.
模拟的 I2C 其实也是能够做到的, 只是检测的延迟导致稳定性有点不好.

网友C:
仲裁是硬件实现的, 但是很多硬件都有bug.  这个功能尽量不要用.

网友D:
多主才需要这个,单主不需要,大部分应用都是单主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