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在单片机编程中如何记住led的状态(亮度),只靠标志位

楼主(2018-06-13):
有一个单片机问题,单按键,短按就是开,然后短按一次进入一个状态(一种亮度);长按2秒或以上就关机;

问题来了,再短按,开机还是长按结束之前的状态(亮度是之前的)。不使用rom,flash什么的,就是靠程序。

高人指点下吧,给点思路也是好的。
搞了一天了,没实现。

网友A:
你的程序变量都是建立在flash和RAM上的呀,怎么靠程序,不靠flash和RAM,不知道有高手可以解答一下不

网友B:
不清楚LZ想要什么的结果!

网友C:
要求有些特别,
但理论上是可以的
关机只切断控制输出,开机后打开控制输出,这相当于假关机

网友D:
又没掉电,有什么问题

网友E:
不知楼主所谓的关机是切断电源还是类似电脑的待机只是不显示任何东西,CPU进入休眠状态

网友F:
答案题目里已经有了啊,靠标志位

网友G:
RAM缓存状态,当有按键功动,改变相应标志位,如果掉电而需要**,则要把状态存储Flash或Rom中!

网友H:
手机关了屏幕,但是手机还在运行.

楼主:
我是用case做的,做4个状态,每个状态一个pwm的参数。我尝试使用标志位记录这4个状态,但总不成功。有没有高人能给个具体点的例子。  就是“带电**”,台灯插上电,开关机,再开机要求记住关机时的亮度。

楼主:
引用 网友G:
RAM缓存状态,当有按键功动,改变相应标志位,如果掉电而需要**,则要把状态存储Flash或Rom中! ...

对,就是这个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