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UCOSIII 任务管理

楼主(2018-06-13):
在UCOSIII中什么是任务?
     生活中我们处理一个大问题的时候通常都是将这个问题“分而治之”,把大问题分成多个小问题,小问题被逐步的解决掉,大问题也就随之解决了。那么这些小问题就可以看成是很多个小任务。

楼主:
     在我们设计复杂、大型程序的时候也是一样的,将这些负责的程序分割成许多个简单的小程序,这些小程序就是单个的任务,所有的小任务和谐的工作,最终完成复杂的功能。在操作系统中这些小任务可以并发执行,从而提高CPU的使用效率。

楼主:
UCOSIII就是一个可剥夺的多任务系统,我们使用UCOSIII的一个重要 的原因就是它的多任务处理能力。

楼主:
UCOSIII中的任务由三部分组成:任务堆栈、任务控制块和任务函数。

楼主:
任务堆栈:上下文切换的时候用来保存任务的工作环境,就是STM32的内部寄存器值。

楼主:
任务控制块:任务控制块用来记录任务的各个属性。

楼主:
任务函数:由用户编写的任务处理代码,是实实在在执行的程序代码。

楼主:
UCOSIII中的任务函数固定模式
void xxxxxx_task(void *p_arg)
   {
       while(1)
       {
        .................................        //任务处理过程
        }
    }

楼主:
任务函数通常是一个无限循环,也可以是一个只执行一次的任务。任务的参数是一个void类型的,这么做的目的是可以可以传递不同类型的数据甚至是函数。

楼主:
任务函数其实就是一个C语言的函数,但是在使用UCOIII的情况下这个函数不能有用户自行调用,任务函数何时执行执行,何时停止完全有操作系统来控制。

楼主:
UCOSIII系统任务——空闲任务:UCOSIII创建的第一个任务,UCOSIII必须创建的任务,此任务有UCOSIII自动创建,不需要用户手动创建。

楼主:
UCOSIII系统任务——时钟节拍任务:此任务也是必须创建的任务。

楼主:
UCOSIII系统任务——统计任务:可选任务,用来统计CPU使用率和各个任务的堆栈使用量。此任务是可选任务,由宏OS_CFG_STAT_TASK_EN控制是否使用此任务。

楼主:
UCOSIII系统任务——定时任务:用来向用户提供定时服务,也是可选任务,由宏OS_CFG_TMR_EN控制是否使用此任务。

楼主:
UCOSIII系统任务——中断服务管理任务:可选任务,由宏OS_CFG_ISR_POST_DEFERRED_EN控制是否使用此任务。

楼主:
UCOSIII的任务一共有5种状态:
休眠态:任务已经在CPU的flash中了,但是还不受UCOSIII管理

楼主:
2、就绪态:系统为任务分配了任务控制块,并且任务已经在就绪表中登记,这时这个任务就具有了运行的条件,此时任务的状态就是就绪态。

楼主:
3、运行态:任务获得CPU的使用权,正在运行时的状态。

楼主:
4、等待态:正在运行的任务需要等待一段时间,或者等待某个事件,这个任务就进入了等待态,此时系统就会把CPU使用权转交给别的任务。

楼主:
5、中断服务态:当发送中断,当前正在运行的任务会被挂起,CPU转而去执行中断服务函数,此时任务的任务状态叫做中断服务态。

楼主:
UCOSIII任务堆栈
任务堆栈是任务的重要部分,堆栈是在RAM中按照“先进先出(FIFO)”的原则组织的一块连续的存储空间。为了满足任务切换和响应中断时保存CPU寄存器中的内容及任务调用其它函数时的需要,每个任务都应该有自己的堆栈。

楼主:
任务堆栈创建#define START_STK_SIZE                 512        //堆栈大小
CPU_STK START_TASK_STK[START_STK_SIZE];        //定义一个数组来作为任务堆栈

楼主:
任务堆栈的大小
CPU_STK为CPU_INT32U类型,也就是unsigned int类型,为4字节的,那么任务堆栈START_TASK_STK的大小就为:512 X 4=2048字节!

楼主:
任务堆栈初始化
任务如何才能切换回上一个任务并且还能接着从上次被中断的地方开始运行?恢复现场即可,现场就是CPU的内部各个寄存器。因此在创建一个新任务时,必须把系统启动这个任务时所需的CPU各个寄存器初始值事先存放在任务堆栈中。这样当任务获得CPU使用权时,就把任务堆栈的内容复制到CPU的各个寄存器,从而可以任务顺利地启动并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