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个爱国者移动电源,想给板子供电,未果

楼主(2018-06-13):
爱国者D12充电宝,可以给手机充电,我把一根数据线剪开,只接+5V和GND,为我一块板子提供5V电源,可是不行。一接上板子,充电宝就停止输出了。我的板子耗电:5V/100mA,充电宝最大输出能力5V/2A。
难道是4芯数据线剩下的两根不能减掉,还要用来识别负载?

网友A:
负载电流小到一定程度,充电宝自动关机了

网友B:
测一下负载电流到底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一下负载电流到底多少

90-120mA波动,负载上有两个100uf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载电流小到一定程度,充电宝自动关机了

不是这么回事,充电宝输出悬空,用万用表量电压一直是5.1V,一接负载,立马停止输出。但是,把充电宝接上手机,却能充电。难道,充电宝会识别负载是不是手机?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这么回事,充电宝输出悬空,用万用表量电压一直是5.1V,一接负载,立马停止输出。但是,把充电宝接上 ...

可能是上电瞬间电流过大,保护了

网友C:
莫非你的板子usb外壳是地?
电流从金属壳流了,不从USB 脚上走了
充电宝电流检测不到,关机

网友D:
是接上你的板子立马断电再按充电宝上的按钮也白搭还是可以工作一段时间然后断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上电瞬间电流过大,保护了

用笔记本电脑USB供电,可以正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莫非你的板子usb外壳是地?
电流从金属壳流了,不从USB 脚上走了
充电宝电流检测不到,关机 ...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接上你的板子立马断电再按充电宝上的按钮也白搭还是可以工作一段时间然后断电。 ...

接上班子,板子上的指示灯稍微亮一下就断电了,再按按钮,板子上的指示灯再亮一下熄灭。
指示灯亮度达不到全亮就灭了。
根本无法工作一段时间。
但是,用笔记本USB口供电,可以正常工作。

网友D:
引用 楼主:
接上班子,板子上的指示灯稍微亮一下就断电了,再按按钮,板子上的指示灯再亮一下熄灭。
指示灯亮度达不 ...

爱国者的移动电源没有用过,一般的充电宝若是空载或者负载极其小的时候输出一段时间就自动切断输出了,虽说会关闭输出但是怎么着也是输出个十多秒的。你这种情况是瞬间切断输出,可能是瞬间电流太大充电宝保护了。再要么就是充电宝识别USB 接口D+ D-的状态。

估计就是识别D+D-状态了

网友E:
所有的怀疑都可以用实验的办法来一一判断和排除。怀疑功耗问题,那就增加负载测试;怀疑要检测USB信号线,可以用你断开数据线的连线给手机充电试试。一切基于实验,轻松判断、轻松解决。

网友F:
收藏了再说

楼主:
用一个47R/2W的电阻作为负载测试,充电宝可以正常持续供电。。。电阻和我的板子功耗基本相当。
这就奇怪了。
莫非是因为我的板子上有一个470M无线数传模块的缘故?
。。。。。。
我用充电宝的目的,就是想测试一下我这块板子的无线数传的有效距离。

网友G:
感觉是自我保护了

是啊,不过还没找到引起保护的原因。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这么回事,充电宝输出悬空,用万用表量电压一直是5.1V,一接负载,立马停止输出。但是,把充电宝接上 ...

持续小电流,关机省电!
重新插拔,又重新开电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一个47R/2W的电阻作为负载测试,充电宝可以正常持续供电。。。电阻和我的板子功耗基本相当。
这就奇怪了 ...

那就把电阻挂着插板子上看看
话说自己备个USB 电压电流表 有时候还是蛮有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就把电阻挂着插板子上看看
话说自己备个USB 电压电流表 有时候还是蛮有用的  ...

不行啊,电阻和我的板子电源端并联,用这个充电宝也是无法启动,看来是充电宝和我的板子八字不合啊。

楼主:
改变一下思路:将充电宝输出串一个电阻接到我的板子上,用了0.47R的电阻,阔以了,能正常工作了。。。。

楼主:
有点意思了,哈哈哈,串联的电阻也不要了,只要把充电宝的输出线加长一点,就可以了。果然是八字不合啊,啊啊啊!
用杜邦线把充电宝输出线延长了20厘米,就可以了。
这段杜邦线相当于串了一个电感?
是我的板子设计有问题,还是充电宝设计有问题?

网友H:
上电瞬间过流了....然后充电宝就保护了(瞬间断开输出)。。。。

你可以尝试把红黑线的红线断开,然后插上充电宝,另一端插上你的板子,再将红线用手捏在一起。

爱国者充电宝貌似小于100mA,会睡觉。

楼主(点评):
你说的这种方法,我早就试过了,没用。

网友H(点评):
回复 楼主: 那就只能串小电阻来抑制,容性负载上电瞬间的大电流了

网友:
这个资料很棒啊,前辈的资源太丰富了,收藏了!

楼主:
上电瞬间在电流取样电阻上的电压波形,取样电阻0.47欧姆

网友I:
把负载加到200mA(并个电阻)试试,如果可以,说明原来负载太小,移动电源保护了。

网友J:
    你板子的电容过大或者过小。。。。。充电宝的稳压LDO 或者DC-DC保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把负载加到200mA(并个电阻)试试,如果可以,说明原来负载太小,移动电源保护了。 ...

并电阻没用,不是负载太小的问题。

网友K:
中间的两个引脚应该是检测。现在啥也不接没有检测到关断输出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并电阻没用,不是负载太小的问题。

你并了多大的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并了多大的电阻?

47欧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