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请问stm32f103的8M无源晶振应该选取多大负载电容?谢谢

楼主(2018-06-13):
匹配电阻是22pF  反馈电阻1M,如图

谢谢

可以看一下stm32f103的datasheet晶振部分,里面有讲解,而且里面还推荐了一片专门用于晶振设计部分的文章《AN2867》ST微控制器的振荡器设计指南。

网友A:
20PF的 你试试看

网友B:
晶振通常会给你一个电容值,不过,偏差一点,基本上还是可以正常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