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是如何根据输出功率选择输入电容、整流桥、等

楼主(2018-06-13):
都是如何根据输出功率选择输入电容、整流桥、变压器、主控芯片、输出二极管、输出电容的?(只已知输出功率比如12V2A)

我读书少!…你别吓唬我哟!…哈哈

网友A:
针对不同的芯片,有厂家推荐的电路图,根据你的实际情况和厂家提供的计算公式,在原来的电路图上进行修改即可。

网友B:
我也想知道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