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请教,Timer1为何不受TR1控制? IAP15W4K58S4

楼主(2018-06-13):
Timer0工作在模式3(不可屏蔽中断的16位自动重装模式), 如果同时启用了Timer1的中断,即ET1 =1, 即使TR1=0, Timer1也会启动
我迷失了,附上代码,请大家斧正
#include "stc/stc15.h"

sbit LED0 = P5^2;
sbit LED1 = P5^1;

void Timer0_ISR() interrupt 1 {
    static int times =0;
    if(times>100) {
        TR1=0;
        TR0=0;
    } else {
        times++;
    }
    LED0 = LED0 ? 0: 1;
}

void Timer1_ISR() interrupt 3 {
    LED1 = LED1 ? 0: 1;
}

void main() {

        P5M1=0;
        P5M0=0;                //灌电流驱动

        EA = 1;

    TMOD |= 0x03;        //Timer0模式3运行(不可屏蔽16位自动重装)
    TL0 = 0x00;
    TH0 = 0x70;
    ET0 = 1;                //启用Timer0中断
    TR0 = 1;                //启用Timer0

    TL1 = 0x00;
    TH1 = 0x70;
    ET1 = 1;                //启用Timer1中断
    TR1 = 0;                //禁止Timer1

    while(1);
}

楼主:
  芯片出厂序列号 : F5698414533B8C
  单片机型号: IAP15W4K58S4
  固件版本号: 7.3.7T

  在Timer0溢出了100次以后,即便是再次设置TR1=0, Timer1仍然任性执行, 坚强的很

网友A:
标准51是这样的,

T0配置为模式3的时候会占用T1的很多资源,此时T1只能做波特率发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准51是这样的,

T0配置为模式3的时候会占用T1的很多资源,此时T1只能做波特率发生器 ...

按照指点,我对比了传统51和STC改良版对模式3的处理, 搞清楚差异了, 谢谢您!

网友B:
那就不要使用模式3(不可屏蔽中断)的方式啊,使用模式0(16位自动重装)。

网友C:
记得传统 51 在 timer0 方式 3 时, 也是占用 TR1 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不要使用模式3(不可屏蔽中断)的方式啊,使用模式0(16位自动重装)。 ...

在做单元测试,不巧碰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