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LDO之类的电源稳压IC,国产或者台湾 性价比高的品牌推荐

楼主(2018-06-13):
LDO之类的电源稳压芯片。我目前只知道一些很大的品牌,比如:TI、LINEAR、MICREL、NATIONAL等,这些大品牌的价格都比较贵,其他国产(含台湾产)的性价比很高的小品牌就很少了解或用到了,烦请各位大虾能推荐一些,谢谢~

网友A:
最简单的办法,去立创看电源类芯片的销量,一般排在前面的都是实用便宜的。另外即使同一种电源芯片,厂家不同,价格差别也是很大的。

网友:
上海贝岭

网友:
硅动力、微盟可以了解下可以联系我

网友B:
长电,圣邦,微盟,韦尔,这几家还可以

网友C(2019-08-27):
可以到这上面去查(国产ic公共服务平台):http://www.chinesechip.com/chip/list_5_29_1.html

网友(2020-08-19):
引用 网友C:
可以到这上面去查(国产ic公共服务平台):http://www.chinesechip.com/chip/list_5_29_1.html ...

这个很棒,这下找国产方便多了!

网友D:
台湾的立錡

网友E:
https://www.diodes.com这家公司上海的,国产货,做ldo快20年了

网友F:
不久前测出使用多年的ht牌子ldo一个严重bug,部分机器不能冷启动,换ams立刻就好,后来仔细分析了一下,就是芯片设计问题,得出的结论这二者的设计师水平就是小学生与研究生的差别

网友F:
说白了就是个高频响应特性的问题,这些是有素质的设计师第一时间应该考虑到的问题,不想这些就根本不够格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办法,去立创看电源类芯片的销量,一般排在前面的都是实用便宜的。另外即使同一种电源芯片,厂家不 ...

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