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GD32芯片移植完全攻略-大石头

楼主(2018-06-13):
GD32是国产兆易创新公司生产的完全兼容STM32系列的Cortex-M3处理器,具有几大亮点:
1,高主频108MHz。性能提升30%以上,可超频到120MHz
2,Flash零等待。STM32的72MHz需要两个等待,其实兆易创新公司本来就是做Flash起家的,具有gFlash专利
3,采用ARM Cortex-M3新内核R2p1。STM32采用R1p1,带有一些缺陷
4,性价比高。GD32比对应的STM32芯片一般便宜20%,某些芯片便宜30%以上

收到样片GD32F103VET6后,替换STM32F103VET6,写入最新版本TinyBooter和MF固件,以及MF测试例程,全部一次性通过!
兼容性非常好。
不过我们不能满足于此,MF固件默认跑在72MHz主频,Flash还是使用两个等待,我们需要测试更高速度!
于是根据官方的资料,修改主频为108MHz,Flash为零等待。

RCC->CFGR |= (uint32_t)(0x08000000 | RCC_CFGR_PLLSRC_HSE | RCC_CFGR_PLLXTPRE_HSE_Div2 | RCC_CFGR_PLLMULL12);

修改以后发现USB无法识别,串口一团糟!
上面是网上能找到的最多的资料,意思是HSE/2*(12+15),除以2和12都可以理解,15哪里冒出来的就实在不懂了。

请求官方技术支持,几分钟后得到邮件回复。
大意是108MHz无法分频得到USB所需要的48MHz,STM32本来支持1分频和1.5分配,然后GD32在这方面扩展了2分频和2.5分配。所以,如果想要使用USB,要么降频到96MHz,要么超频到120MHz,这样分别使用2分频和2.5分配即可得到USB所需要的48MHz。
这就说明GD32无法在标准108MHz下使用USB,好杯具!!!

另外,关于串口乱码的问题,给我的答复是修改
RCC_GetClocksFreq函数:
void RCC_GetClocksFreq(RCC_ClocksTypeDef* RCC_Clocks){
uint32_t tmp = 0, pllmull = 0, pllsource = 0, presc = 0;

/* Get SYSCLK source -------------------------------------------------------*/

tmp = RCC->CFGR & CFGR_SWS_Mask;

switch (tmp)
{

case 0x00:  /* HSI used as system clock */
RCC_Clocks->SYSCLK_Frequency = HSI_VALUE;
break;

case 0x04:  /* HSE used as system clock */
RCC_Clocks->SYSCLK_Frequency = HSE_VALUE;
break;

case 0x08:  /* PLL used as system clock */
/* Get PLL clock source and multiplication factor ----------------------*/
pllmull = RCC->CFGR &((uint32_t)0x203C0000);
pllsource = RCC->CFGR & CFGR_PLLSRC_Mask;
  if(((pllmull)&(0x20000000)) != 0)
pllmull = (((pllmull)&(0x003C0000)) >> 18) + 17;
else
pllmull = ( pllmull >> 18) +2;
if (pllsource == 0x00)
{
/* HSI oscillator clock divided by 2 selected as PLL clock entry */
RCC_Clocks->SYSCLK_Frequency = (HSI_VALUE >> 1) * pllmull;
}
else
{
/* HSE selected as PLL clock entry */
if ((RCC->CFGR & CFGR_PLLXTPRE_Mask) != (uint32_t)RESET)
{
/* HSE oscillator clock divided by 2 */
RCC_Clocks->SYSCLK_Frequency = (HSE_VALUE >> 1) * pllmull;
}
else
{
RCC_Clocks->SYSCLK_Frequency = HSE_VALUE * pllmull;
}
}
break;

default:
RCC_Clocks->SYSCLK_Frequency = HSI_VALUE;
break;
}

/* Compute HCLK, PCLK1, PCLK2 and ADCCLK clocks frequencies ----------------*/

/* Get HCLK prescaler */
tmp = RCC->CFGR & CFGR_HPRE_Set_Mask;
tmp = tmp >> 4;
presc = APBAHBPrescTable[tmp];

/* HCLK clock frequency */
RCC_Clocks->HCLK_Frequency = RCC_Clocks->SYSCLK_Frequency >> presc;

/* Get PCLK1 prescaler */
tmp = RCC->CFGR & CFGR_PPRE1_Set_Mask;
tmp = tmp >> 8;
presc = APBAHBPrescTable[tmp];
/* PCLK1 clock frequency */
RCC_Clocks->PCLK1_Frequency = RCC_Clocks->HCLK_Frequency >> presc;

/* Get PCLK2 prescaler */
tmp = RCC->CFGR & CFGR_PPRE2_Set_Mask;
tmp = tmp >> 11;
presc = APBAHBPrescTable[tmp];

/* PCLK2 clock frequency */
  RCC_Clocks->PCLK2_Frequency = RCC_Clocks->HCLK_Frequency >> presc;

/* Get ADCCLK prescaler */
tmp = RCC->CFGR & CFGR_ADCPRE_Set_Mask;
tmp = (tmp >> 14)+(tmp >> 26);
presc = ADCPrescTable[tmp];

/* ADCCLK clock frequency */
RCC_Clocks->ADCCLK_Frequency = RCC_Clocks->PCLK2_Frequency / presc;

}
大概意思是判断一个标识位,如果有那个标识位,则采用另一条公式来计算倍频。暂时猜测那个标识位是GD32专用。
但是这样解决不了我的问题,我们的MF系统采用的是寄存器设定波特率,根本就没有使用库函数。我就想理清思路搞清楚这里为什么要这样修改,然后我依葫芦画瓢同样操作寄存器。结果我失败了,这里的17跟上面的15同样莫名其妙,不过+17比下面原来的+2刚好多了15,看来有什么关系。

就以0x20000000作为切入口,查看它在RCC->CFGR中的用途。

果然是GD32专用,0x20000000是第29位保留位。
小飞觉得这一位跟前面的15有关,那么我们尝试把前面分频使用的0x08000000改为0x20000000试试
RCC->CFGR |= (uint32_t)(0x20000000 | RCC_CFGR_PLLSRC_HSE | RCC_CFGR_PLLXTPRE_HSE_Div2 | RCC_CFGR_PLLMULL12);

这个时候系统跑起来了,串口没有乱码,但是USB口不能使用,当然了,USB在108MHz不能用呀。
这样子算是解决了串口乱码这个问题。
但是有个非常奇怪的问题,Keil调试看到系统时钟是48MHz,通过寄存器换算也是,百思不得其解!
花哥提醒,Keil的RCC调试界面是为STM32准备的,看GD32的特殊频率可能不准。
其实关键就在于这个29位,由于它的存在,导致
RCC_GetClocksFreq函数计算108MHz分频时忽略了29位,从而得到48MHz,也就是8M/2*12,那个15不见了。
因此,GD32新手需要修改
RCC_GetClocksFreq是为了让频率计算结果为108MHz,从而解决串口乱码问题。而我用0x0800000分频的时候,MCU实际工作在48MHz,然后在串口那里计算波特率的时候,我使用了108MHz。两者犯了不同的错误,导致了相同的结果,然后歪打正着解决了这个问题。
之前很多人让我等比例换算频率,108M是72M的1.5倍,然后在波特率那里也这样算。但是我不服气,因为F407是168M,也是这个公式。
结论表明:串口乱码的关键是计算波特率的频率必须与实际MCU频率相符!

对于MF系统来说,不能使用USB是不可原谅的,于是我们测试96MHz和120MHz,分别12倍频和15倍频,USB分别2分频和2.5分频,非常好算!
通过Keil调试发现系统成功工作在96MHz和120MHz,但是显示的USB频率有时是64MHz,有时是96MHz/80MHz/120MHz,很是莫名其妙!
PC无法发现USB设备,非常郁闷!
后来无意中清空一次芯片Flash后才明白,原来是TinyBooter工作在120MHz已经启动,但是TinyCLR还跑在72MHz,导致发现不了USB。
重新编译TinyCLR到120MHz后解决问题,发现USB。
并且,在刷写TinyCLR的时候,速度明显加快,大概100k Byte/s

实际上这些问题可能不是很难,但是官方没有统一的详细的文档(没有说清楚为什么那样子改)。
事后在网上发现一个信息:
Q:GD32F105/107系列MCU 配置为108MHz有何不同?
A:通过Clock configuration register (RCC_CFGR) 中,第21:18位为PLLMUL[3:0],再结合第29位PLLMUL[4]组成5 位的位域来确定PLL 倍频系数,
      即通过软件配置来定义PLL 的倍频系数,且PLL 输出频率绝对不得超过最高主频(108MHz)。

真是坑爹呀,有木有???

120MHz主频,加上Flash零等待,性能提升应该不止50%了吧,对于性能不足的MF来说,可是极大的利好!
至于是否稳定,咱不懂,直接装上流水线试试!

End.

网友A:
写的很详细 但是代码真的很头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