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串口、COM口、TTL、RS232、RS485区别详解

楼主(2018-06-13):
一个嵌入式工程师,无论你做硬件还是软件都会接触到串口、COM口、TTL、RS232、RS485这些概念的。你是否也会一遇到这个概念就要百度一下,谷歌搜过呢?下面就为大家介绍它们之间恩怨情仇吧。
一言不合就说重点了哦:
1串口、COM口是指的物理接口形式(硬件)。而TTL、RS-232、RS-485是指的电平标准(电信号)。
2接设备的时候,一般只接GND RX TX。不会接Vcc或者+3.3v的电源线,避免与目标设备上的供电冲突。
3PL2303、CP2102芯片都是常用的USB转TTL串口的芯片,用USB来扩展串口(TTL电平)。更多学习交流可以加Q3472880374
4MAX23芯片是TTL电平与RS232电平的专用双向转换芯片,可以TTL转RS-232,也可以RS-232转TTL。
5TTL标准是低电平为0,高电平为1(+5V电平)。RS-232标准是正电平为0,负电平为1(±15V电平)。
6RS-485的电气特性:逻辑“1”以两线间的电压差为+(2—6)V表示;逻辑“0”以两线间的电压差为-(2—6)V表示。接口信号电平比RS-232-C降低了,就不易损坏接口电路的芯片,且该电平与TTL电平兼容,可方便与TTL电路连接。串口、COM口COM口即串行通讯端口,简称串口。一般我们见到的是两种物理标准。D型9针插头,和 4针杜邦头两种,如下图所示。如果是个USB转TTL串口的小板的情况下,可以用USB扩展出一个串口。对于使用笔记本或者没有COM的台机开发的嵌入式工程师来说就是必备工具呀。除了可以使用串口给MCU下载程序外,还是辅助调试程序的神器。插播一个广告,它还可以结合软件让你的MCU能够使用printf()函数呢,详细可以查看历史**《为什么别人家的串口可以用printf(…)》。更多学习交流可以加Q:3472880374RS232:上边介绍的都是USB转TTL串口,如果目标设备上是RS-232串口(D型9针接口)可咋整呀?再接一片MAX232转换一下就行,如下图。你也可以搭一个简单的比较器电路,来实现TTL转RS-232的功能,RS485在要求通信距离为几十米到上千米时,广泛采用RS-485串行总线标准。RS-485采用平衡发送和差分接收,因此具有抑制共模干扰的能力。RS-485接口的最大传输距离标准值为4000英尺(约1219米),实际上可达3000米,另外RS-232-C接口在总线上只允许连接1个收发器,即单站能力。而RS-485接口在总线上是允许连接多达128个收发器。